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FX系列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4-03-01):
请教: Fx系列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资料在那里可以下载? 非常感谢!

网友A(2002-04-22):
Please use FX2N-1PG or FX2N-10GM, etc.

网友B(2002-08-16):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有非常简单的器件完成,价格十分的便宜,与我联系021--54261020

网友C(2004-03-01):
控制直流电机呢?能做的话联系我。

网友D:
可以与我联系,021-52046204,52049222老财

网友E(2004-09-27):
直接发来看看啊。。。

网友F:
要是简单的程序用FX1N-40MT即可 我可以帮助编程挺简单的 01062610023-809

网友G:
使用指令"DPLSY"就行了, FX系列中所有的MT机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