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彼此之间是如何组网络的

楼主(2004-03-01):
求助:S7-200彼此之间是如何组网络的,本人新人,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PPI方式进行通讯。用网络读写指令。

楼主:
siemen: 首先谢谢您的帮助,但我本是入门,能详细点告诉我用什么硬件想联系,什么软件功能块,进行读写? 谢谢

网友B:
去买几本书吧,一两句话是不可能说清楚的!!!

楼主:
谢谢肖工,你的话也是建议。

网友A:
找一本SIEMENS的200系统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既然siemen大哥这样说了,我就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