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软件报表作的好?

楼主(2004-03-01):
我是一家污水处理厂自控负责人,现在想购买组态软件但不知那个报表作的好? 0315-7635513转966

网友A:
求助:DCS cs1000中如何实现隔站控制功能?FCS1中的开关仪表(SO-1):VCON1如何控制FCS2的开关仪表(SO-1):VCON2?在FUNCTION BLOCK中如何定义功能块?

网友B:
瞎吹什么呀,当然组态王了。

网友C:
OPC 你才是瞎吹呢!(这个词最适合你自己了).

网友D:
大家好! 以前几个项目用过组态王,觉得那个报表控件功能太简单噢? 按照亚控的说法使用grid控件,方便多了,可是功能还是挺简单的。 各位大虾在这方面有好的经验,多多赐教哦! 销售无极限,寄一份光盘和教材给我吧。

网友C:
北京三维力控公司数据分析报表管理系统: 随着工业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实时历史数据库的推出和应用的拓展,企业对分散控制系统及其自动化监控系统所产生的现场实时数据有了更多的要求。目前绝大多数生产现场都保存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的计算机或控制系统上,不能统一的存储、调用和管理,各个控制系统是互不相连的自动化孤岛,许多问题因无法采集到足够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而难以得到合理快捷的解决方法。   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应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管理人员需要了解实时的生产信息,使用相应的软件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作出正确决策。目前国内厂级生产管理及监视信息系统(SIS)正处于应用研制阶段,而且整个系统投资较大。三维力控的实时数据库DBCOM完成全厂生产过程数据的采集和存储。力控组态软件系统可提供全厂生产过程的实时监视、管理和优化。负荷调度、厂级性能计算和分析、主机和主要辅机故障诊断、设备寿命计算和分析、设备状态监测和计算分析.   1.2. 目标   力控实时数据库扩展系统即PAddIN将提供所有所需的信息,将现场数据转换成企业智能应用,建立全厂专业级实时数据库,同时建立实时和历史数据查询系统及数据库维护系统,为实现经济分析、事故分析功能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依据;最后将生产现场带至公司管理与决策者的面前。系统能利用先进、成熟的信息技术手段建立集全厂的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管理信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为实现整个生产工厂的安全、可靠、经济运行及提供高效、准确、及时的管理手段,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PAddIN可以实现的主要功能:获取DBCOM数据库中的基本参数信息;获取实时数据库中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打印输出报表。    2. 功能简介   力控实时数据库扩展系统即PAddIN,可以实现的主要功能:通过网络获取数据库中的基本参数信息;获取实时数据库中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获取以上的数据信息,并打印输出报表。   PAddIN的基本功能即Excel 加载宏特性:   2.1. 查询系统实时数据库的基本信息(点、参数)   获取应用系统的点名(变量)和点类型;   获取应用系统的点参数名和点参数类型;   获取应用系统的点参数的值;   获取点的所属单元,单元的所属单元的所属区域;   可以随时获取以上的数据信息,并打印输出报表。      2.2. 导出系统的基本信息到ACCESS数据库(本地或远程)   数据导出可以设置成自动,导出频率可以由用户选择(每小时保存一次或每天保存一次)。   可以手动导出。   2.3. 查询实时数据库当前数据信息(本地或远程)   用户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信息生成报表或打印输出;   用户可以选择输出公式,当前数据信息可以实时更新。   2.4. 查询实时数据库历史数据信息(本地或远程)   用户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信息生成报表或打印输出;   用户可以选择输出公式,数据信息可以实时更新   2.5. 查询导出到ACCESS数据库的基本信息   可以记录系统历史变化,可以分析系统的变化。如:以前系统有多少个点现在有多少个点等等。   2.6. 统计报警时间   对力控数据库DB转入关系数据库Access中的报警信息进行查询,报表生成。对位号、报警级别、报警开始时间、报警结束时间(报警恢复时间)进行查询计算。同时要从力控DB中获取最大PV值,是报警开始到报警结束这个时间段内的最大值。   2.7. 生成易用、灵活、功能强大的报表   数值的输出运用公式,可以动态刷新。(自动、手动重算)   2.8. 生成统计报表   2.9. 生成数据图表曲线    北京三维力控科技有限公司 TEL:82856161/62/63/64

网友E:
to 柠檬水 你的软件相关样本和演示资料有吗? 我们的工程可能需要这方面的内容,请寄gena1223@sina.com

网友F:
要是我做,最好用水晶报表,可做非常复杂报表,不过价格好像比较贵,:(

网友C:
to gena 好的,我们的软件资料马上可以给你发. 三维力控公司的软件,不仅有上面介绍的数据分析报表管理系统这样很强大的报表功能系统,还有操作相对简单但功能特别好的万能报表和历史报表. 大家可以登陆三维力控的网站来了解我们的产品.

网友G:
我们世纪星报表是组态报表功能强大 告诉我们地址,邮编 可以邮资料给你

网友H:
用VB和SQL等软件做,我们做过很多个的,客户反应很好。组态软件,我们没用。有问题可联系我。

网友I:
谢谢我以收到世纪星!

网友J:
俺用的是IFIX2.6(试用的只能连续运行俩小时),作报表用的是EXCEL(水晶报表俺找不到试用版的,现在还不想花钱买)。灵活性倒是有的,但就是比较麻烦!不知道其他的软件报表功能怎样? 现在俺的工程正处于实验阶段,所以也想借这个时机好好选一个适合本行业的组态软件(选定了就会买)。 各位如果可以给俺寄一份试用软件,请联系: ttnk123@163.net 发邮件时请以‘资料’作标题(垃圾邮件太多,见谅!)

网友H:
组态软件通用化,只能做简单的报表。主要是嵌入式程序和数据库做的好,功能比较强大。仅做参考,:)

网友C:
思琴你好,可以到我公司网站下载软件,www.sunwayland.com.cn

http://abbsystem.com

网友(2004-06-09):
那个支持OPC的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