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的疑问

楼主(2004-03-01):
大家好,我现在用工具/历史趋势曲线进行数据采集,但采集的频率很低,我怎么设置才能提高采集频率呢?    我用的是亚当4017模块,它的采集频率应该超过10次每秒了吧.我现在采集的是电压信号,如果我想采集电流信号(4-20毫安),应该怎么样连接设备啊,它能策交流电流吗?    另外,我用实时趋势曲线显示,采集的频率显示还可以,为什么对同一个信号采集,却有两种不同的采集频率呢?    我采集的数据值应该在哪里显示呢?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进行积分运算?是有excel进行什么报表吗?    还有,有人说采集交流信号时用历史趋势曲线设置后,把I/O变量最小值设置成负数即可,,到底那些变量和曲线的最大(小)值,最大(小)原始值是什么意思?谁能具体指点一下怎么设置啊!    问题很多,希望各位大哥能指点一二.

楼主:
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A:
组态软件只能说是能完成以上功能, 但对于高性能采集,还是自已编的好. 组态软件只能是一种工具,功能越简单,性能越好

网友B:
我建议他最好找所使用的软件公司的技术支持,一般这些技术服务都会做的很好的,最起码我们公司是这样!

楼主:
谢谢二位指点,我试试

网友C:
世纪星组态软件 强大的虚拟机技术 解决了国内组态软件行业内工程项目规模大后,I/O点数大,数据采集不及时的一大通病,实现了无论工程项目大小,都能实时反映现场情况。 010-82896868-812 我们愿意为您服务

楼主(2004-04-10):
世纪星,你们的软件可否有免费的光盘和资料,给我些,我看看啊.我的地址是:哈尔滨理工大学东区229信箱 杜鹏 邮编  150040 谢谢!

楼主:
请教以上各位同仁,如果我自己编程来实现高速采集功能,我应该用什么软件编程呢? 还有,飞天舞,你们的软件的资料是否可以给我些,还有你们相关的产品价格!

网友C:
杜鹏工程师:你好:我们已经给你发了资料,请收到以后,回复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D(2007-11-22):
有没有关于自动化控制 一些关于4-20MA信号的一些相关知识和光盘  请寄给我!长期互相学习的!QQ: 64051713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选煤厂动力科宫良宏(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