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wincc如何通过opc通讯

楼主(2004-03-01):
我通过opc连接运行于两台计算机上的两个wincc5.0项目,不知为何连不上。我按照wincc的帮助文件“连接的实例:wincc连接到wincc”进行操作的。哪位高手能否帮忙?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我也配置了半天,但联不上。

网友:
1:服务器WINCC击活 2:服务器上建立客户机用户名(有足够的权限) 3:DCOMCNF配置正确

网友B:
WINCC之间是可以的,但要购置OPC组件

网友A:
购什么组件?是wincc/server选件么?多少钱?

网友A:
我搞定了,根本不需要opc组件,

网友C:
wincc内嵌opc服务器,利用opc驱动程序可以很容易地连接该服务器。步骤如下: 1、在客户wincc端加载opc驱动程序,即opc.chn 2、在该通道下新建一个连接 3、右键点击opc通道,选择系统参数 4、在系统参数对话框中可以浏览可以连接的opc服务器 5、选择你需要连接的wincc opc服务器,然后浏览该服务器的tag 6、添加你需要的tag变量 按上述步骤即可以完成两个wincc 的opc通信。 如需要,还必须使用dcomcnfg来配置两个计算机。

网友D:
必须要通过 Dcomcnfg.exe 来配置 WinCC.Server, 确保客户机对服务器的操作权限。详细的步骤可以参考WinCC软件包中的comminution&configration CD.

网友E:
一、配置服务器,必须要通过 Dcomcnfg.exe 来配置WinCC.Server, 参数选择"无”或“everyone”、“允许访问”,确保客户机对服务器的操作权限。 二、客户机配置 1、在客户wincc端加载opc驱动程序,即opc.chn    2、在该通道下新建一个连接    3、右键点击opc通道,选择系统参数    4、在系统参数对话框中可以浏览可以连接的opc服务器    5、选择你需要连接的wincc opc服务器,然后浏览该服务器的tag    6、添加你需要的tag变量 三、运行服务器和客户机WINCC应用程序,客户机就可成功调用服务器数据。

网友F(2005-09-22):
请问客户端连接opc服务器时候,服务器显示:NO OPCPROXY.DLL IS REGISTERED.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06-03-14):
我有一份资料
很详细如果需要。
我可以提供(免费)。
QQ:191955270

网友G:
给我一份opc的资料吧.
谢谢!!!
shibaoyou-1981@126.com

网友H(2007-02-23):
给我一份opc的资料吧.
谢谢!!!

网友I(2007-03-29):
我也想要一份OPC资料,谢谢!

JHJQJ@YEAH.NET

网友J:
麻烦给我一份,谢谢!
 zhangyiqun78@163.com

网友K(2007-05-16):
枫: 能给我一份资料吗?谢谢
luruidong1983@163.com

网友L:
我也需要一份,谢谢!
huale.xu@163.com

网友M(2007-07-10):
天涯孤鹰:  的回答比较完全,可以完全按照他说的做

网友N:
我也是做实验,但没通

网友O(2008-01-18):
也给我一份吧,谢谢
jinghongli949@163.com

网友P:
你好
给我一份deng273794920@sina.com

网友Q:
两台机是WINDOWS2000的话,较容易远程连接;

网友Q:
两WINCC连接前,先用通用OPC客户端软件试连接一下双方,
再试他俩互连

网友R(2009-05-06):
我也想要,谢谢!phmjshahq@163.com

网友S(2009-10-22):
可以发一份我吗,谢谢。17323234@qq.com

网友T(2012-05-02):
谁有,也给我一份,谢谢。908585100@qq.com

网友U(2012-07-10):
也给俺一份被 、万分感谢38313857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