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关于防电焊弧光干扰位置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01):
我现在寻求能解决位置跟踪的非接触式传感器,模拟量输出,能抗电磁干扰,防弧光干扰,因为旁边有电焊枪在工作(工作电流为600A)。 石头工控

网友:
你可以去TUBACK看看!

网友A:
你可以和我联系!我给你发了邮件!

网友B:
Honeywell有非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有兴趣可与我联系,0755-83231421 深圳欧普瑞电子技术公司 Mr.Wang

网友A:
我要找的是能很好的解决抗电磁干扰及电弧干扰! 不知哪位仁兄对此方面有独到的经验或是很好的 产品推介,谢谢!

网友A:
我打过honeywell的电话,但打不通!

网友B:
To:wujunwei11411 你可以同我们联系,我这里有相关的资料,也许能帮到您。0755-83231421

网友B:
Honeywell Fastar无接触线性位移传感器 特征 35微秒反应时间 4~20ma输出 动态温度补偿 0.15%线性度 +10~36VDC输入 体长超过行程1.3英寸 EMI防护 绝对连续测量 量程范围19~610mm 优点 监控高速运动 长电缆运行 稳定工作在宽温度范围 精确测量 适合多种应用 无须屏蔽 上电时保证精确位置 对撞击和振动防护更好

网友A:
霍工:你好! 我所要求的位移传感器需要在电焊机进行焊接时随时能检测到焊枪 离工件某一固定距离,位置有偏差,将考虑利用位移传感器进行实时校正. 这就要求在校正过程中克服焊机焊接过程中产生的强弧光,它的光谱覆盖 范围的干扰;还得考虑在焊接造成600A左右的电流所造成的电磁场的干扰. 不知霍工对这方面有好的建意? 我们要求的参数:测量范围:5~30mm 精度≤1mm 温度室温即可

网友C:
试试看我公司的产品:www.mtshk.com.hk 曹工 013322816394

网友D:
专业生产传感器,抗干扰强,可试试我们的产品 www.jieda-auto.com

网友E:
日本神视的也可以。

网友A:
我问过神视的传感器,对抗强磁场及弧光还是有些吃不准!

网友E:
那你在问问,日本竹中的,这个应该可以了,不过比较贵.

网友A:
日本竹中?我没听过,也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特别是技术方面的电话!

网友E:
我给你推荐一个我的朋友,李良文13825787051你说是小刘介绍的.

网友F:
有北京的公司吗

网友A:
有北京的公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