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继电器

楼主(2004-03-01):
求教各位大侠,交流继电器,过流继电器,过热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其原理是否都一样?各自具体功能为何?

网友A:
请各位高手说说阿!

网友B:
交流继电器、中间继电器 原理基本相同。 过流继电器、过热继电器 除了执行功能外增加了电流/温度检测的功能。许多过流继电器也采用过热检测方法。

网友C:
所谓继电器是过程控制中的中间器件,直接驱动电机或大功率设备的器件为接触器,如:交流接触器。过流继电器和过热继电器是大功率元件的保护元件,通过对继电器的触点出入控制接触器的开关,具体请参照中专或大学的电器课本

网友D(2005-05-04):
老好人阐述的完全,透彻.

网友E:
这些本来就不是一个分类里的概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