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请教,关于mcgs组太,您一定帮忙阿

楼主(2004-03-01):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fx2n(也只是用了几天,我们导师混蛋),自己写论文时,准备加上组太,我的实现目的是在mcgs下,这个电流电压是通过传感采集,再通过AD模块读入PLC,我怎样能够看到电流和电压的波形,比如电压和时间的坐标变化,万分感谢,请问这个波形在mcgs里面怎么设置,很熟悉的就说详细点,我是个菜鸟。懂一些的就给个意见和提示,万分感谢

网友A:
用232连接吗? 在设备窗口里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再添加fx2n的驱动,在内部属性里设置好通道再给通道连接上变量,把对应的电流电压信号变量联到实时曲线里就行了!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看帮助,很详细的 !

楼主:
win谢谢您,我还有很多问题请教,有没有详细的教程,谢谢您,我需要

网友B:
请教MCGS高手老师: MCGS学习软件是否可以利用学习的30分钟,与PLC正常通讯

网友C:
to:ys 是的!运行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30分钟!但是开发的时候没有什么限制的! to:灰头奋 教程和样例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www.mcgs.com.cn/download/index.asp 应有尽有!

网友B:
MCGS你好!    我学习MCGS有一段时间了,但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使用MCGS学习软件(30分钟)与LG-MASTK 80S的PLC不能通讯,驱动也是MCGS你们提供的,包括接线方法。可始终我没有进行通讯成功。很想在得到你们的帮助,如何能通讯成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