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03-01):
一台变频器要拖动六台3KW 的电机,要选用多大功率的变频器,22KW的够吗?如果不够要用多大的.用的搅拌机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呀

楼主:
各位大哥,幫幫忙吧!

网友A:
通常可以!

网友B:
差不多,具体还要根据电机参数来算。

网友C:
6台的运行情况要说清,如是否同时启动等

楼主:
如果不是同时启动呢?各台电机参数是相同的

网友D:
我觉得够了

网友E:
用6台3.7不是更经济, 安全.

网友C:
如果不是同时启动,就要按已经运行的电机的电流之和加上再同时启动的电机的启动电流之和等因素来考虑。

网友F:
没有问题

网友B:
科学不是觉得就可以了,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数据。 以上要用电机电流来计算。比如6台同时启动/停止,那么你可以用6台电机的电流值相加后留一个10-15%的电流余量即可。假如你没有同时启动你可以采用AUTO85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