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在EasyView触摸屏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4-03-01):
各位大虾新年好!给各位拜个晚年,小弟有事请教:我现在用S7-3 00的PLC,采集的模拟量为4-20ma,对应的量程是0-100000立方米,现在要在EasyView触摸屏上显示,应该怎么做,程序怎么写,谢谢各位! 我的E-mail:fxlzwdj@163.com

网友A(2004-01-30):
给你一个email tech@eview.cn 或电话0755-26553753找人机电子何工问问。

网友B:
太简单了,自己解决吧,

网友C:
按比例显示出来就是了 cnchenyang@ruyi.com

网友D:
采集的模拟量为4-20ma,其有对应的数字量(在PLC内部),只要把这数据和HMI通讯,在HMI相应设定一下你的显示方式

网友E:
触摸屏是数据输入的界面,所有的模拟量对应在PLC就可以做好的。

网友F:
电话021-32020258 找王工

网友G:
通过PLC内部的I_SCALE将其转换为实型,在HMI中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H:
用A/D和D/A模块就解决了 不祥的话请打013559595059 或zhangjin1059@sina.com

网友I:
在PLC或触摸屏中作线形处理。

网友J(2004-03-24):
在PLC程序中设置好相对应的信号,比如是电压还是电流,如果是电压那是多少伏,如果是电流那是多少毫安,模块的DIP开关也要调整好;触摸屏是用来显示数据的,你可以在对象中设置好与PLC对应的地址,这个地址是PLC中用来存储电压还是电流信号的

网友K:
S7-300接收4-20mA信号的内部量程是0-27648,另一个量程是 0-100000。然后在S7-300用公式计算就可以了。公式用加减乘除就够了 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L(2004-04-24):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