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电机发热

楼主(2004-03-01):
各位好:最近有一台数控机床主轴变频器损坏,经修理后仍缺项。 根据图纸发现普通变频器可以实现其功能,于是采用E520-5.5K三菱 变频器.调整后运转"正常".第2天电机发热,但仍不影响工作.不知道 普通变频器是否不能替代主轴专用变频器,还是参数调整仍有问题. 请高人指点迷津. TEL:13352236286

网友A:
查看电流!参数0与参数3设为多少?

网友B:
最好不要用普通的变频器代替,要用空间矢量型。

网友C:
参数0:0 参数3:50HZ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