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各位大侠,iFIX中做报表,哪种方式比较好?

楼主(2004-03-01):
我知道,可以用excel,水晶报表,甚至用access的报表功能,不知道它们的优缺点如何,还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做成一幅画面,再打印画面就可以了。这招虽然笨点,但绝对是最安全的。 在打印页面一按钮(caption:打印,name:cmd1)在打印按钮的CLICK或MOUSEUP事件中输入如下代码即可: cmd1.visible=false 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printout cmd1.visible=true 注:第一、三两句是为了在打印画面过程中隐藏打印按钮

网友B:
本人认为用excel,通过VBA编写是最好的

网友C:
本人认为可以直接用acess做好一点 直接用vb就可以编程 就算是不太会熟悉用编程也没关系 懂VB或者VC就行了 可以用DDE程序调用IFIX历史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