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USB转串口/并口的通信线吗?

楼主(2004-03-01):
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有两个USB口没有并口/串口有USB转串口/并口的通信线吗? 请名位大吓多指教?

网友A:
有,电脑市场找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B:
我也是用这种接口转换

楼主:
楼上的大吓大概价格多少?

网友C:
价格在一百左右

网友D:
买个USB转串口就可以了,买时说好规格,如九针公头

网友E:
请查深圳源线达公司网站,各地有经营部。我在湖南经营部买的,1。5米长,50元/只。公司较正规,质量还可以。串口是9针RS232公头,与台式电脑相同。

楼主:
联系方法有没有

网友E:
进入网站可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