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三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五根线怎么分的?

楼主(2004-03-01):
各位大吓请问三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五根线怎么分的?它们代表什么? 我刚出道请多指教.

网友A:
请向代理商索取彩色样本,其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B(2007-08-01):
其中LG是公共接地,P5是5v电源

网友C:
不同型号稍有不同
大致有MD MDR MR MRR LG P5 CONT BAT

网友D:
A、B、Z三相再加两根电源线,一共5根!

网友E(2008-09-12):
A、B、Z三相再加两根电源线,一共5根!或者有一个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