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懂PSTN远程监控技术!!

楼主(2004-03-01):
我想了解有关“基于PSTN远程监控技术”的知识,希望大家能给我帮助!!1

网友A:
我不懂啊,刚才上网查了一下。资料仅限于简介 。期盼高手出招

网友A:
PSTN、ISDN、DDN、LAN、WAN和Internet只是 基本通信协议的 区别吧,从监控技术上有什么特殊方式么?

网友A:
PSTN、ISDN、DDN、LAN、WAN和Internet只是 基本通信协议的 区别吧,从监控技术上应该没有什么特殊方式

网友A:
PSTN指公共电话网(PSTN) 此种通讯方式实施简单、方便,投资少,运营费用低。 要求:现场设备需要有拨号功能,目前PLC实现很困难、但安控公司RTU实现简单,因为其具有RTU相应函数模块,例如MODEM初始化函数、拨号函数, 缺点:拨号到建立地时间较长,约30秒,速度较慢,实时监控能力差,但一般可以采用主动逢变上报方式解决。

网友A:
谢谢帮助。 我想再问一下:那个通信协议是对什么编程啊?MODEM?RS-232口?还是用语言编个应用程序到时后启动啊?

网友B:
PSTN可以为MODEM,RS-232口编程,或网络协议TCP/IP编程。 我公司有解决方案和产品,详情请咨询:010-62272328 tech@eastcent.com

网友A:
PSTN更多的适用与远程监测吧,它的实时性不是很高, 遇到电话高峰等待会更长。 大家有监控的样例吗?

网友B:
http://www.eastcent.com/ Email:tech@eastcent.com

网友C:
如果你的数据传输量不大的话,可以用DTMF信号来进行数据传输,这样价格低,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D(2005-09-30):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实现基于公用电话网的远程监控系统,有没有通信协议可以参考阿!?系统模式:MCU+电话MODEM

网友E:
用MODEM池实现. 只适合数据量较小的应用,如果要实现远程控制,通过PSTN实现可靠性不高. 如果要走PSTN线路,建议使用D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