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急诊!

楼主(2004-03-01):
我用的是台达VFD-A 3.7KW的变频器,现在用户反应说总是运行一段时间就自己停了,然后接着启动,仍然可以启动,过一段时间又重复相同的动作!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A:
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2004-05-24):
我也碰到过很多次,头痛,跟电网有关系,或者加抗干扰,但我没试

网友C:
1.查看故障代码看问题出在那里。2.查看是否因为过热引起,如果该变频器在该设备上使用了很长时间而没有清扫内部卫生,则清扫后一般能排除该故障。

网友D:
看一下故障代码:参数73、74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