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的动态IP ??

楼主(2004-03-01):
当远程终端通过GPRS上Internet网时,得到的是动态IP. 如果Internent上一固定IP向GPRS终端通信时,IP不固定该怎么解决? 请多指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当终端附着在GPRS网络上时,GPRS系统将为其分配一个动态IP地址,通过AT+CGRADDR命令可以得到本地IP地址,然后将此地址按一定格式发送给预先设置好的数据中心IP地址和端口,即可实现与中心的数据互通。

网友A:
每个GPRS终端里都会有张SIM卡,每张SIM卡都有手机号码,当GPRS终端拨上网时会向中心的固定IP发一个含手机号码的数据包,就能确定通讯目标了.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SARO-1000P中还可以给下位机设置ID号,和手机号码的功用是一样的.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总部地址:厦门市开元区科技园6楼 联 系 人:林湘建 手 机:13950074071 技术交流:MSN-- lxj7871@hotmail.com 总部电话:0592-5932711,5931711,5931722-22 总部传真:0592-5932722-16 E - Mail: sales@sangrong.com 公司网站:http://www.sangrong.com 技术论坛:http://www.sangrong.com/bbs (技术市场交流的天地)

网友B:
一般DTU在线时可以保持一个IP,一旦出现掉线情况,DTU会自动上线,考虑到再次上线动态分配的IP会不同,一般数据中心的软件会根据DTU的ID号来管理各个DTU

网友C:
在TCP/IP中只要有一端是实际IP地址就可以实现数据通讯,如果连接在Internet这一端的IP地址是动态IP的情况下可以用动态域名做解析,而GPRS这一端只要和域名做连接就好,如果是局域网,可以考虑用端口映射来实现。

网友A:
楼上说的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是GPRS内网的IP也可以相互通信的.具体应用就是上位机和下位机都用GPRS设备. 至于动态域名,用是可以用,但决不推荐.

网友D:
我们的GPRS终端有DNS功能,动态IP也可以应用。 http://www.chinaexact.com 有兴趣,请联系我们!

楼主:
请问大家:很多产品介绍中说"用户终端ID号" 是什么意思? 难道上位机只要知道下位机设置的这个ID就可以通信了,替代IP了吗? 不太可能把!

楼主:
请问蔡大海:"一般数据中心的软件会根据DTU的ID号来管理各个DTU",什么原理?我要是买个有这种ID功能的MODEM,中心的软件该怎么编?我只知道用AT指令发送接收,这个ID怎么用阿? 谢谢!!! 我这个方案里数据中心这一端使用的是固定的IP! 请问陈克鹏:当我从中心向用GPRS的终端发送数据时,终端IP不定,除了楼上几位说的在分配到动态IP时通知中心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非常感谢! 请问林湘建:"GPRS内网的IP也可以相互通信的",我就更不明白了? 两个都不定,怎么通信??GPRS基于IP,又不能像GSM发短消息那样通过手机号就可以了!!!说详细写好吗? 谢谢谢谢!!! 再次感谢大家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是莫大的鼓舞,请各位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TO:陈雨田 添加了对Modem的ID号的支持; 命令格式: AT+IDNT=<8-digit ID No.> 响应: 成功OK、错误ERROR 设置ID号时可以以如下格式进行: AT+IDNT=ABCDEF12 即将MODEM的ID号设置为0x0abcdef12。 ID号的作用体现在当MODEM连接成功远端主机TCP端口后,将会自动向主机发送如下字符(以上面的ID号设置为例): ID:ABCDEF12 共11个字节; 例子: 1).将ID号设置为1; AT+IDNT=00000001 2).将ID号设置为0x858123f; AT+IDNT=0858123F 总之,必须保证ID号为8位,如果不足8位,请在左边补足0。

网友E:
TCP UDP协议中只要服务器方是固定IP或域名即可!www.wlandata.com

网友F(2004-04-02):
我想你所说的固定IP是服务器吧.这的问题可这样解决: 1.利用GPRS的心跳功能,心跳一次在服务器中更新一次其IP; 2.一般GPRS会隔段时间会掉线,但掉线后会自动重拨的,GPRS重连服务器时(注册时)你也需要自动更新GPRS的IP地址; 3.GPRS上传数据时你也应写程序自动更新其IP; 这样一般你可确保连接GPRS时IP地址没错,但在掉线的瞬间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GPRS的通讯编程我做了好久,以前也碰到过许多的问题,最后服务器程序终于可以算说比较完善了. 有什么问题可共同探讨:QQ:81754618

网友G:
只要GPRS DTU支持域名寻址就可解决数据中心动态IP问题,宏电H7000 DTU早已解决这个问题并广泛应用。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可靠性会受到动态IP地址域名服务器(DDNS)的限制,对于实时性要求不是十分高的应用是个不错的选择。 有兴趣者可访问: www.hongdian.com 或www.mdtu.com/bbs

网友H:
在做测试时,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在采用公网的Apn(“cmnet”)的条件下,如果我们用SARO-1000P GPRS-DTU主动向公网上的一个静态公网IP地址发起TCP连接,只要这个公网上的机器确实有侦听相应的端口,这样是可以连上的;但是相反地,如果是由公网上的静态IP向SARO-1000P GPRS-DTU动态获得的IP地址主动发起的TCP连接将不会成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实际上SARO-1000P GPRS-DTU获得的动态IP地址是移动的一个特殊的内部网段上的地址,这个特殊内部网段里的地址如果要和外部网(公网)的地址进行TCP通信,必须通过一个类似于TCP代理(或者NAT)的设备进行通信的转发。换句话说,这个动态地址对于网络上的其他机器来说是不可访问的。

楼主:
林湘建2: 如您所说:如果没有通过一个类似于TCP代理(或者NAT)的设备进行通信的转发,这个动态地址对于网络上的其他机器来说是不可访问的。那么数据中心(静态IP)如果想和GPRS终端通信的话,只能是GPRS终端主动发起连接,建立连接后数据中心再向终端发数据,否则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上很多文章,论文讲到这个问题时都一笔带过,想必也是没有实现吧! 问:“TCP代理(或者NAT)的设备进行通信的转发”这方面的资料哪里有啊? 谢谢!

网友I:
我在移动公司的几个网络优化工程师朋友说是实现了,但具体怎么样实现那是移动内部网络的技术问题,建议你去http://www.c114.net看看!

楼主:
好象没有相关的文章啊?你能不能说具体点? 谢谢!

网友I:
http://www.c114.net/forum/index.asp 这是论坛地址,你可以直接提问,自然会有高手相助!

网友J:
大家好,我有一问题请教: 在给modem进行配置时,有一项是授权端口,请问添什么? 我连的是校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