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9S11KW一故障

楼主(2004-03-01):
富士G9S11KW点动起动时,电机抖动,运转后(40HZ左右)正常,初步判断光耦有问题 导致三相不平衡,然而,不明白为何低频有故障高频正常,清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A:
这类故障模块坏的可能性较大,欢迎有空交流013757360727

网友B:
频率高你感觉不到!换光隅就行!

网友C: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太多了,为什么轻易就决定要换光耦呢,建议先判断清楚再来对症下药,否则事倍功半。

网友D:
可能有1-2个光偶出现了问题。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 发光侧问题最大

网友E:
一般都是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1.4v多,若超过1.5一般都老化了

网友F:
通病!多修几个就明白了!

网友G:
这个是不是富士变频器的通病啊 还有光偶是不是逆变驱动中隔离作用的. 我是个新手,谢谢各位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问题已解决,PC923引起!!

网友H: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