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 MODULE和MODEM ?

楼主(2004-03-01):
请问: 很多公司都有GPRS MODEM产品,性能都大同小异。对于数据采集的下位机,如果不需要单片机系统,比如用的是工控机,只须把数据发送出去。那么买个MODEM,连接上串口,编程序写AT指令,就OK了。 那么采用MODULE和MODEM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当连接单片机系统时,因为需要TCP协议的支持,一些产品就是把MODULE(MC45)+单片机实现的TCP协议,做成MODEM。也有的是屏蔽了AT指令,搞个自己的协议,当然也要用上单片机什么的。 简单点说就是,GSM/GPRS Modem比模块除了多个外壳,还有什么???

网友A:
你说得对,GSM/GPRS Modem比模块就是多个个外壳。

网友B:
真的吗?可是MODULE大概600多,Modem1200多!难道都是暴利?

楼主:
MODULE大概600多,没错,因为他是发动机。可惜没电路就像没轮子,跑不动。 Modem1200多,也没错,因为他是汽车了。加了供电电路和SIM卡坐还有外壳,可以跑了,但还需要你驾驶。 GPRS DTU还卖1800以上,因为不需要你驾驶了,他自己会跑。在MODEM的基础上加了单片机系统,TCP/IP协议和二次应用软件包。 这样说清楚了吧。

网友C:
modem有很多种,支持标准AT指令集的都可以叫这东东。 module是一组件,两个不好区分。楼上那位林先生提到的叫DTU的东东也可以叫module。 如果想用单片机传数据有两种方案: 1、通用GPRS MODEM +PPP+TCP(或UDP) 这三者加起来就是:你所谓的module. 2、带TCP协议栈的GPRS MODEM 所谓的MC45,就是这种。 不过做这玩意的暴利时代结束了!看看:www.wlandata.com

网友D:
难道安装好DTU后,不需要在前端的数据采集传感器上加单片机处理信号,DTU可以直接处理吗?就把DTU直接和传感器相连?

网友B:
DTU的单片机系统主要是实现TCP吧!

网友E:
编程序写AT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TCP? 而且AT不是控制短信收发的吗,GPRS为什么也要AT? 我不明白,请各位详细讲讲,谢谢。

网友A:
AT指令不是专用于控制短信收发的。

楼主:
TO:priestapp DTU有处理模拟信号的功能,他本身就内置了单片机系统.有16位处理能力的CPU.传感器可以直接和DTU的I/O接口相连. TO:陈雨田 DTU的单片机系统主要就是实现TCP/UDP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