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用防爆电器的状况和分析

楼主(2004-03-01):
1 概述 我国的防爆电器产品起步较晚,大约在50年代初期,从仿制前苏联的煤矿用防爆电器产品开始,逐步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行业生产能力。到目前为止,年产值在200万元以上的制造厂大约有300家,共生产了 200多种产品,基本上满足了机电产品市场的需要,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防爆电器,顾名思义就是在含有爆炸性危险气体混合物的场合中能够防止爆炸事故发生的电器。目前,我国的防爆电器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之为矿用防爆电器,主要应用于煤矿、矿山具有瓦斯等爆炸性气体突出的场所,另一类称之为工厂用防爆电器,主要应用于除矿山、煤矿之外的所有场所。如:石油、化工、轻纺、医药、军工等企业,其中包括气体防爆和粉尘防爆电器。 由于防爆电器是一种特殊的电气产品,因此国家对其制订了强制性执行标准。这是规范我国防爆电气产品技术、质量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也是我国防爆电气产品生产、使用、检验的重要依据。任何一种防爆电器必须符合其标准要求,并取得防爆检验单位颁发的产品合格证《防爆检验合格证》方可进入市场。 近年来,石油、化工企业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工厂用防爆电器的需求量也相对增加。防爆电器产品的生产工艺较比复杂,制造难度较大,但其利益也相当大,因此制造防爆电器的厂家也越来越多。这些防爆电器制造企业的性质,已由过去的公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到目前有60%~70%是非公有制企业所构成。在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行业管理的淡化,对产品质量的执法监督强度不够,因而使许多厂家转而生产工厂用防爆电器。在其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也使许多企业任意上马生产,有许多企业还没有搞清楚防爆电气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也仓促上马生产,这样势必给防爆电器产品市场带来巨大的隐患。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任意偏离防爆标准要求,以求获得更大经济利益。可以说,目前的防爆电器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近乎白热化的地步。在此种无序的、不规范的竞争生产环境下,我们不能不看到,工厂用防爆电器在整个技术开发、生产、管理、销售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不乏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质次价高的产品,因此我们必须对工厂用防爆电器的整个行业状况有一个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2 工厂用防爆电器的分类 目前,我国的防爆电器产品根据国家标准共分为10种形式,但在工厂用防爆电器中,应用最多的是隔爆型和增安型两种形式,本质安全型也有一定用量,其它形式的防爆电器产品应用的较少。现将这些产品分类归纳如下: 2.1 防爆控制箱类 主要包括用于控制照明系统的照明配电箱和用于控制动力系统的动力箱。这类产品大部分结构为组合式,最多可控制12个回路,其外壳大部分是以铸造铝合金材料制作的,也有一部分为钢板焊接的,还有很少一部分为绝缘材料外壳。其内部主要由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转换开关、信号灯、按钮等元件构成,制造厂还可根掘用户需要而选择配备。防爆等级最高可达ⅡCT6级。顺便指出,防爆自动开关、防爆刀开关以及熔断器在一些控制场合也常用作控制动力或照明配电系统的线路分合之用,只是变成一个单件而已。因此这些产品也划归到这类产品中来。 2.2 防爆起动器类 此类产品包括手动起动器、电磁起动器、可逆电磁起动器、自耦减压起动器、Y—Δ变换降压起动器和馈电开关等产品。防爆起动器类产品作为终端控制设备,一般是一台起动器控制一台电动机,属于量大面广类产品。其外壳壳体通常由铸造铝合金或钢板制成。其内部一般由接触器(空气式或真空式)、电动机保护系统、信号灯、按钮和自耦变压OS等元件组成,而且一般都具有就地控制、远距离控制和自动控制功能。也有的产品中安装有断路器作总开关,使产品更加完善。 2.3防爆控制开关类 这类产品市场需求量相对来说也很大,所以生产厂家也比较多,主要包括照明开关、转换开关(组合开关)、行程开关、拉线开关等小型防爆产品。这些产品的防爆等级可达ⅡCT6级别,其防爆外壳壳体通常是采用铸造铝合金压铸而成的复合型结构,也有少数制造厂采用其它材质外壳。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小,内部元件单一、技术含量较低、结构简单、制作容易。 2.4 防爆主令电器类 主令电器是用作闭合或断开控制电路,以发出命令或程序控制的开关电器。这类防爆电器主要包括控制按钮和操作柱。防爆控制按钮外壳一般用聚碳酸脂,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合聚脂树脂或ABS塑料注塑来制造,也有少量是用铸铝压铸成形的。一般结构为增安型外壳,内装隔爆型元件,而且可以实现防腐功能,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操作柱主要由主箱、接线箱和支柱组成。其主箱和接线箱有的制成一体,有的制成分体,各有特点。其材质基本上是用铸造铝合金材料制造。内部由各种仪表、转换开关、按钮和信号灯等元件组成。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进行组合。 2.5防爆接线箱类 电气设备在使用中须经电线或电缆与供电网络连接起来,形成系统来完成其使用功能。但其连接导线或电缆不可能无限长,而且在连接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需要串联、并联进行导线分接。这就势必造成接头部分外滤,容易引发事故。防爆接线箱类产品就是为解决这类问题而生产的产品,以求进一步保证安全生产。这类产品包括接线箱、接线盒、穿线盒、吊线盒、分线盒等产品,其外壳主要由铸造铝合金制造。根据需要设有很多进线和出线引入装置,箱内装有接线端子,用来进行连接或分接之用。这类产品大部分制成隔爆型或增安型,体积有大有小,差异较大,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 2.6防爆灯具类 任何一个工作场所和环境都必须采取照明措施,含有各种爆炸性气体的场所也不例外。由于其使用场所很多,遍布各个生产角落,因而使得防爆灯具类产品大批量生产。这类产品品种多、规格全,但大致可分为照明用、标志用、信号用、手提用等几种形式,从光源种类可分为白炽灯、汞灯、纳灯,卤灯、镝灯和荧光灯,从结构上分更加繁多,大致上有吊式、挂式、墙壁安装式、吸顶式、手提式、悬臂式等。从安装角度来说,防爆灯具类可以从30°~90°内都能实现。从功率来说,可以从几十瓦到几百瓦。安装高度从地面开始到几米高。可以说,防爆灯具是所有防爆电气产品中产量最大,使用最多的产品。而且,由于其特定功能,造成了损耗大、更换量大的局面。这类产品的结构形状各异,变化很多,但从防爆性能方面来分,基本上是隔爆型为主,外壳材质以铸造铝合金为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用户在ⅡC级以下场所的各种照明和显示功能的需要。 2.7防爆连接类 防爆连接件主要功能是进行电缆连接和电缆分支之用。其主要产品为防爆插销和防爆电源插座箱。额定电压为220V~380V,额定工作电流最大可达100A,品种有两极、三极加中性线和接地线结构,产品外壳有金属和塑料材质制成,防爆等级可达ⅡC级。其内部主要由接插件组成,有的产品加装有带断点的开关,这个开关与接插件之间均具有连锁功能,即先断开开关后拔插,先插入插头后关合。不带开关的产品也具有先断开主回路后断开接地线,先插入接地线后插入主回路之功能。这都是为保证安全状态下操作。这类产品大部分是用手直接操作,所以对其绝缘性能要求一般较高,切不可忽视。 2.8 防爆风扇类 此类产品主要包括防爆吊扇、防爆排风扇和防爆轴流风机等产品,其结构由防爆电机、防爆接线盒和防爆调速控制器及叶片组成。其额定工作电压一般至380V,防爆等级可达ⅡBT4级。 2.9 具有发热功能的防爆电器类 石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经常需要一些加热设备和电气取暖设备,因此这类产品的防爆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主要产品有防爆电暖器、防爆加热器。由于防爆控制变压器和防爆镇流器等产品尽管主要功能不是获取热能,但其在运行中也会发热,也应引起极大重视,所以全部划入此类产品中。当然,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也会出现很多用高科技材料制成的电热设备,但其防爆问题仍不能忽视。防爆发热设备主要元件为绕组、控制器和接线盒等元件组成,而且往往具有对温度进行控制或监视的保护功能。此类产品基本上为隔爆型,防爆等级为ⅡBT4级。 2.10防爆报警电器类 在某些生产场合,往往需要一些灯光和声响来提示人们的行动,在含有爆炸性危险气体的环境中,这类电器就显得更加重要。其主要产品有防爆指示灯、防爆电钤、防爆电笛、防爆峰鸣器等产品,结构通常为隔爆型,用铸造铝合金制造,防爆等级可达ⅡCT6级。其工作电压可分为直36~220V,交流可达380V。防爆接线盒和防爆壳体是其主要结构件。 2.11 防爆电磁铁类 这类产品主要有防爆电磁铁、防爆电磁阀、防爆电磁驱动器等产品。其工作原理是在电磁场作用下,通过产生的电磁力来推动机械设备工作,一般作制动用。结构大部分为隔爆型,用铸钢或铸铁制造,防爆等级为ⅡBT6级。其主要技术参数一般为推力或吸力(以kg计算)和通电持续率,切不可长期通电,否则容易过热造成危险。 2.12 防爆其他类 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许多的特殊要求,对此需制造出特殊的防爆电器产品。由于此类产品产量少,要求特殊,属非标准类产品,因此将其归纳为防爆其它类。主要有电工仪表、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速度变送器、液位计、定量控制仪、点火装置、摄像机等产品。这些产品基本上是以生产需要而制造的,尽管其性能要求各不相同,但大部分产品为金属制作的外壳,其型式为隔爆型或增安型结构,也有很少一部分产品为本质安全型产品,其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一般都比较低,防爆等级为ⅡCT6级。 以上将工厂用防爆电器产品大致分为十二大类,以求得对这些产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性认识。上述分类可能有遗漏或不全面的地方。但基本上包括了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大多数产品。 应当指出的是:还有一些产品,如变径接头、密封接头、管接头、活接头、挠性连接管等产品,很多制造厂将它们也列为防爆产品,这是一个错

网友A:
本人现供职于防爆电器公司是搞防爆电器设计的,防爆配电箱柜、防爆电控设备、防爆仪器仪表等。 拜读大作,深以为然也。简直误以为是在写我单位。但我单位对产品的防爆性能倒是不敢越雷池的。 另外,本人对普通电器加一防爆外壳即完事大吉的现状总有些别扭,怎样弱化人们的这种感觉呢?我想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在结构及外观上狠下功夫,其实有时侯设计员稍具匠心的一二处创新完全可以使产品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2.怎样利用新产品新技术是一个大问题。(是不是防爆电器设计队伍中懂PLC、变频器等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人太少呢?抑或是生产防爆电器的厂家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这是我的迷惑也是我的焦灼。) 。。。。。。太多 能否与楼主相识? 我QQ:253126837 希望多交流

楼主:
本人愿与热衷于防爆电气事业的朋友交流 QQ:8906323

网友B(2008-05-09):
很好的资料,我收集起来学习。谢谢

网友C(2008-12-17):
有需要防爆仪表接线箱,非标接线箱的请进,我公司还同时承接改造接线箱漏水等问题,有需要请联系我,上海EASTONE,余先生,021-63780212,13651609716

网友D:
请继续发表此类文章!!!!!1

网友C(2009-06-18):
EASTONE EV 增安型防爆接线箱
·符合Exe II;GB3836.1-2000 GB3836.3-2000 标准,
通过NEPSI 认证,防爆合格证号:GYB
·S304 不锈钢(标准)/ S316L 不锈钢/ 冷轧钢板
·挂壁式安装(标准)/ 支座式安装(选配)
·先进的制造工艺保证防护等级达到IP65 ~ IP67
·结构合理,外形美观,安装容易,维修方便
·可根据客户的需要设计制造增安型防爆电磁阀箱
以及不同于标准配置的产品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20℃ ~ +60℃
·海拔高度:≤ 2000m
·相对湿度:≤95%(+25℃)
·无显著摇动和剧烈冲击振动
·适用于Ⅱ类、温度组别T1~
T4 的爆炸性气体环境1 区2
区的危险场所
·最大降雨强度:50 mm/min
(户外型)
技术规格
订货指南
EV8 0 0 000000 - 0 0 / 0 0 - W
2=1/4″
增安型防外形尺寸工作环境4=1/2″
爆接线箱安装方式进线接口数量出线接口尺寸6=3/4″
箱体材质进线接口尺寸出线接口数量8= 1″
型号
外形尺寸mm 型号安装方式
宽(W) 高(H) 深(D) EV810 挂壁式
EV800303008-00/00-W 300 300 80 EV820 支座式
EV800303012-00/00-W 300 300 120
EV800304012-00/00-W 300 400 120 型号箱体材质
EV800305012-00/00-W 300 500 120 EV801 S304 不锈钢
EV800306012-00/00-W 300 600 120 EV802 S316L 不锈钢
EV800404012-00/00-W 400 400 120 EV803 冷轧钢板
EV800406012-00/00-W 400 600 120
EV800408012-00/00-W 400 800 120 型号工作环境
EV800505030-00/00-W 500 500 300 -W 户外型
EV800606030-00/00-W 600 600 300 无室内型

联系方式:EASTONE SHANGHAI ,余火焱,1365160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