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压信号放大

楼主(2004-03-01):
各位大侠: 我有如下问题请教。 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为0-20mV的小信号。怎样把它放大到0-5V,需保证千分之5的精度。我用了250倍的运放来测,结果输出不稳定总是在实际值左右漂移,精度也不够。 在此谢过!

网友A(2004-01-27):
多级放大,输出加跟随器

网友B:
用专门的模块可解决,可达千分之一的精度,0.006%的分辨率 025-52868294 可留EMAIL我发个介绍,您可先看一下

网友C:
我们专门从事精密光电测量和自动控制,您的小信号放大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欢迎联系. 昆明阳海森工业装备技术研究所 陈先生.T/F:0871-5118722,6535618;E-mail:yhsie@sina.com

网友D:
20mv,已经不算小了

网友E:
可采用专门的直流小信号隔离放大模块

网友F:
我做过一个0-5mv的1000倍放大很精确,而且可以尽量消除温度漂移。 做法如下: 1.先用一级运放(两个运放)取样。放大约100倍。 2。用两个运放的输出给第3个运放做差分放大。放大10倍 这样做可以比较好地克服温度漂移,并获得较好的共模抑制比。 交个朋友有空多联系。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简单的很,加个adam-3014即可。

网友A:
用测量放大器(也称仪表放大器),如TI旗下布尔.布朗生产的INA101等。

网友A:
深圳步进陈克胜:我给你发个邮件请查阅

网友G:
基于上面所回内容,有的说用这个,有的说用那个,到底用那个更好,请详细说明

网友H:
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方法,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的,可以分析具体情况选择。

网友I:
深圳步进陈克胜:我有问题向你请叫,发个邮件收到否,可否将你的电路原理图及板图给我传过来 email:femaletiger@sina.com

网友J:
你还是买现成的变送器来放大吧~ 你这事我也干过,结果失败告终。又花时间又花钱。 最后结论是自己做的就是不如人家已经发展成熟的东西~ PS:哪位先生是专门吃变送器这碗饭的~可以与我联系。我现在正要用到这玩意。东西要管用,价格要便宜。我要的量很大。

网友A(2004-03-03):
我就是从事这行的,可以和我联系呀,xzm211@hotmail.com

网友K:
采用多级放大和多级放大,可给你提供电路图或用仪器放大器,但要注意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另外也要做电源隔离器,用运放可以了

网友L:
我的秤不能自动跟踪,给定流量与反馈相差太大 如那位知道请和我联系cdliu60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