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怎样计算数据库的容量?

楼主(2004-03-01):
用Access做后台数据库容量是否够大?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记录50个单精度数值,每秒记录一次。每条记录包括年月日、时分秒、名称和数值。这样算下来一天就要有432万条记录,设计年限为10年。请问这样的数据量,用Access做后台数据库容量是否够大? 假如我给每个数值建立一个access数据库会不会好一点?还是我应该换一种数据库?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在MCGS里可以使用时间变量存盘的方式每天或周生成一个数据库,这样不会造成原始数据库过大,具体做法可以咨询010-62979682-213即可。

楼主:
好的,谢谢。mcgs可以与ab的plc通信吗?我用的型号是slc500 cpu5/4.

网友A:
可以! MicroLogix1000、SLC500系列(SLC500、SLC5/01、SLC5/02、SLC5/03、SLC5/04)和PLC-5型的PLC 都可以!

网友:
用力控的万能报表也可以实现, TEL:010-62639719

楼主:
力控有没有上海办事处?

网友A:
mcgs在上海有分公司!电话:021-64513892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换oracle或者Ms SQL Server 2000吧。access装不下这么多数据。

楼主:
是的,很多人这么建议,可是你知道,大型数据库太贵了。

网友B:
msde简化版的MSSQL2000 免费的

网友C:
力控上海公司在103号仪表城,021-64827101

楼主:
请问,mcgs那一个版本比较稳定?

网友A:
目前最新通mcgs用版是5.1版!非常稳定!3月底会有5.5版本! mcgs的各个版本都很稳定,嵌入版,通用版,网络版只是针对用途不同而已。

网友:
海量存储解决方案: 1、MCGS的“工具——》存盘数据备份”,可以精简实际使用的ACCESS数据库。 2、使用存盘数据拷贝构件可以和浏览生成多个数据库文件。 3、可以将存盘的数据同存盘数据提取策略,存储到SQL SERVER2000中,这样,就可以海量存储了。 4、同时,可以辅助以: -----主控窗口——》存盘参数设定中,自动删除的设定。 -----数据对象的存盘属性设置。 总之,MCGS提供比较完善的存盘解决方案。具体可以来电:010-62979682-213

网友:
数据量太大了,建议更换数据库,或多生成几个数据库。不过通用版好像只有ACCESS数据库。 问:对于MCGS“存盘数据备份”里面的数据如何调用,有没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对其进行查看、编辑。

网友A:
问:对于MCGS“存盘数据备份”里面的数据如何调用,有没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对其进行查看、编辑。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