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连接 AB PLC 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4-03-01):
我用的plc是ab的slc500 5/04,在与组态王通信时,一定要注意输入输出模块的序号的写法,ab编程软件与组态王的写法不同。rslink编程软件从底板的1号槽开始顺序计算,而组态王按照同类模块的先后次序分别计算。 例如,在一块ab主板上,从左至右依次是:电源,cpu,ib16(离散量输入),ib16,ib16,ob16(离散量输出),ob16. rslink中的I/O模块序号相对应是:I:1,I:2,I:3,O:4,O:5 组态王对应的序号是:I1:0,I1:1,I1:2,O0:0,O0:1.

网友A(2010-08-27):
AB的地址的确比较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