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和利时和FM811哪个用的好一些?

楼主(2004-03-01):
各位大虾请帮忙,用过的请发表一下谢谢!!

楼主:
错了错了,是主控单元FM801和FM811哪个好点?

网友A:
大的系统(电厂等)用FM811;小系统(化工等)用FM801。 500点以上最好用FM811。

网友B:
你们对和利时公司不了解,有机会去北京看看,现在和利时公司在杭州下沙新建另一个新的生产基地,如果北京去不了,有机会就去杭州下沙看看吧,多和和利时公司的人聊聊;FM811是奔腾芯片,FM801是工业级的嵌入式芯片,两者功能相当,没有什么测点规模之分!

楼主:
那为什么在网速上相差10倍之多呢? 特别是上层网络,只有10Mbps以太网,而以太网的特点是只有在10%以下是安全的(可以用于工业级控制) 请教楼上的和利时先生。谢谢!

楼主:
请问zffzeng先生(女士),您是电厂的吗?如果是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B:
和利时先生?呵呵,不敢当! 我想对你说的是,多年以来,大家评判一个系统总爱说DPU主频如何如何,网速如何如何,好像是这些指标越高越好,这是一种偏见;系统的综合性能不是由主频、网速决定的,它是硬件效率和软件效率的综合体现,你说对吗?

网友A:
热电小虾米:EMAIL:zffzeng@sina.com

网友C(2004-03-31):
FM811是用在MACS2系统上的,FM801是用在新一代FCS控制系统的SMARTPRO系统上的,大系统最好用FM801,不过和利时公司最近将SMATRPRO系统也成功应用在大型系统上.

网友D(2004-06-27):
FM801在硬件设计减少了接插件,将CPU、DP主卡、以太网卡等的功能全部集成在一块电路板上,并且是无风扇设计,功耗极低,是个不错的选择。destiny说的不错,系统的综合性能不是仅仅是主频、网速就能表征的,操作系统、平台软件、硬件设计等都是决定系统性能的重要方面。我从事DCS已经有12年了,和利时的和浙大中控的都用过几套,总体来说他们都在进步。

网友E(2004-11-05):
难道,控制就是主机芯片的速度吗,这难道是中关村吗?很难理解

网友F(2005-08-16):
FM801不就是用的486么,什么嵌入式芯片?

网友G:
现在和利时控制系统都采用FM801。

网友H:
我公司有一个技改项目想上和利时的SmartPro系统,好像组态没有浙大中控的JX-300X方便,能否给我传点资料。

网友I(2006-09-06):
我们单位的FM801电池没电了,掉电保护已不起作用,致电和利时客服,说要发到北京检测,更换,费用只有到北京检查后才给报,郁闷啊
!
FM801支持双路以太网
支持Profibus-DP主站协议
看门狗时间设置
微内核抢占式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J(2008-04-09):
对:sbqimzlx关于我们单位的FM801电池没电了,掉电保护已不起作用,致电和利时客服,说要发到北京检测,更换,费用只有到北京检查后才给报,郁闷啊
!
FM801支持双路以太网
支持Profibus-DP主站协议
看门狗时间设置
微内核抢占式实时操作系统
内容的回复:

1. FM811的不足之处

(1) 交流电源供电,当双路交流当中一路失电时,每个站冗余的主控之一会失电。
(2) FM811为机箱式结构,结构上较复杂,外部连线较多,不可带电插拔,在线更换主控时不方便。
(3) FM811机箱配置有风扇,风扇需要定期维护或更换。
(4) FM811功能分散在多块板卡上,集成度较低,板卡较多(7块),抗振性能不够理想。
(5) FM811机箱上下不通风,导致整个机柜的上下通风受到一定阻碍。

2. FM801是为了改进FM811的上述不足而推出的可靠产品

(1) 直流24VDC供电,只要双路交流存在一路,所有FM801就工作。
(2) FM801为欧洲盒式插件结构,单一母板组成,结构简练,可带电插拔,更换主控时非常方便。
(3) FM801不带任何风扇,原则上可以长期工作,无需维护。
(4) FM801功能集中在一块母板上,集成度非常高,抗振性能明显提高。
(5) FM801插件上下通风,机柜通风效果改善。
(6) 目前FM801主控已经在现场有10000台以上的成功运行记录。

3. FM801采用低功耗的Intel486级芯片,负荷率和长期供货有问题吗?

(1) 一个主控的综合性能不是由主频决定的,它是硬件效率和软件效率的综合体现。在FM801上,单站配置在500~1500个物理点以内,控制周期为200ms或500ms,控制回路在100个PID时,周期耗时小于50mS,每周期尚有150ms以上的空闲时间。所以FM801配SmartPro和MACSV软件的综合性能是满足使用要求的。
(2) Intel486级CPU,作为成熟的、可靠的、适用的嵌入式CPU,在工业控制界应用非常广泛,出Intel本身外,还有很多厂家生产其兼容芯片(如ST公司,AMD公司等),西门子公司的主流控制系统中,也采用的是Intel486兼容芯片。由于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市场支撑着,可以说,Intel486兼容芯片的供货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K(2009-12-14):
淄博鑫烁自动化供应 和利时模块FM811主控单元
QQ:642706330 手机:13853308487 马工
供应和利时模块 型号齐全,欢迎来电咨询!
电话:0533-3185810 网址: www.zbxinshuo.cn

客服[1](QQ 389924996) 客服[4](QQ 642706330)

网友L(2010-04-02):
我们这里准备要用FM801了,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M:
工业级的CPU发展就是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