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hitech触摸屏如何上传画面?

楼主(2004-03-01):
我用hitech adp3 触摸屏编辑软件上传人机界面里面的画面,但得到的是扩展名是ap1和ap2的文件,无法用编辑软件打开,不知是否hitech的触摸屏里的画面不能上传出来,请高手们指点如何得到人机里面的画面?

网友A(2003-11-26):
如何制作计算机和HITECH-PWS1700的通讯电缆呀!THKS!

网友B:
你用的hitech触摸屏型号是哪一种?老式的上载后是打不开的,必需是原程序。

网友C:
上传不出来的,据说这样是为了保护开发者的利益,其实是它的一大缺点

网友:
制作计算机和HITECH-PWS1700的通讯电缆: PC2,3,5分别对应PWS1700的3,2,7

网友A:
我也是按照这样的接法,但是好象不行呀?为什么呢?还有,我的PWS1700上电后,出现系统画面,但是不管如何按,都没有反映,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请知道的朋友告知?郁闷呀!

网友A:
还有,你提供的网址好象有点问题哦!

网友:
hitech触摸屏后边的直拨开关设置不对

网友D(2004-03-01):
我试过了,打不开!!!

网友E:
通讯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D:
该如何设置通讯参数及直拨开关?谢谢!!!

网友F:
HITECH的1700机器上载的程序是无法打开编辑的,只能再下载到另一台1700中去,无法和计算机通讯是于指拨开关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关系,1700的机型过老了,可能是硬件通讯方面的问题,另:PWS1700上电后,出现系统画面,但是不管如何按,都没有反映是触屏失效的问题,应该是需要维修了

网友G(2004-04-24):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

网友H:
目前HITECH触摸屏的画面能上传到电脑里但是不能编辑修改,只能再下载到别的同规格触摸屏上。可能6月份会出来可修改的软件,只不过说是HITECH贴牌的泓筌触摸屏的软件,但和HITECH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I:
我用PWS3260-DTN时曾出现了一次按屏上的系统按键时没有反应的情况、一时着急用手掌在屏上按了一下,问题解决了!(实在想不通?)

网友J(2004-05-26):
不能上装看不到的要原程序

网友K:
确实无法打开编辑,不过1760和3260可以将源程序下再到人机里面,以备将来使用

网友L:
程序已编译成机器代码(固件),无法打开。

网友:
当然打不开,不过我公司CERMATE的人机GD17系列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来电:13122423673

网友(2005-08-15):
TO 浪花朵朵 呵呵``你的回答好搞笑哦```

网友M(2009-10-31):
求助:PWS700T中的程式用ADP3读出来扩展名为.AP1与.AP2,请问能转换成画面吗?或有什么方法能转到PWS6500S中

网友M:
急求:PWS700T中的画面怎么转到PWS6500S中,无源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