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仿真

楼主(2004-03-01):
我有S7-200的仿真,可不会用,有谁知道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A:
我也是啊,不知道是哪国版的,让输入密码不能运行

网友B:
我也是做PLC工作的,能多交流交流吗?

网友C:
可能使德语的,我输入密码后可以运行,就是加载程序后不能调试。 请教高手

网友D:
西班牙文!!想要英文版的到工控特区上下载

楼主:
我的可以掉到程序了,但还不知道怎么操作,研究中…… 以下是我在西门子网站上一位朋友指导的: 1。将你编辑的程序用awl格式导出。STEP7 micro/win 3.2 文件 〉导出 2。运行模拟器,programa 〉Cara programa... 〉Acepter ,选择第一步导出的awl文件。 就这样,模拟器已经装入了你的plc程序。 模拟器可以简单的仿真CPU外观,输入拨动开关,也可以观察指定地址的值。

网友C:
但是那个仿真软件有一个缺点,使用顺序控制的语句时,提示出错,可能是它支持是最早的s7-200cpu 214的原因吧!

网友E(2005-09-10):
我有一仿真程序但是不能仿真子程序和顺控指令. 要的说一声!

网友F:
不能仿真顺序指令,那它能干啥呀? 我下了好象都没有出什么错,但是他就是没有结果,从哪个TD 200中可以看见提示:NEED PARAMETER BLOCK!请问各位哪个参数块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