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PROFIBUS总线和仪表的问题

楼主(2004-03-01):
我最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把现场一些压力变送器用PROFIBUS总线式直接送到现场控 制站的控制器,设计院说是PA仪表要用一个偶合器转化没DP才能接入。 请问PA和DP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个偶合器是怎样个原理?? 敬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压力变送器一般输出模拟量信号,PROFIBUS总线式现场控 制站的控制器只可以接收数字信号,所以需要 A/D (模拟-数字)转换过程。

楼主:
哦!原来那个偶合器就是个A/D转换器呀!

网友A:
没有见到具体资料,估计是这一类的。应该还包括串行口。

网友B:
PA和DP是PROFIBUS的两个层次。PA=PROCESS AUTOMATION,DP=DISTRIBUTE PROCESS,SIEMENS的人应该给你培训一下的呀,偶合器是PROFIBUS PA和DP的接口,起信号转换等作用。

网友B:
PROFIBUS协议结构是根据ISO7498国际标准,以开放式系统互联网络(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SIO)作为参考模型的。该模型共有七层。 (1)PROFIBUS-DP:定义了第一.二层和用户接口。第三到七层未加描述。用户接口规定了用户及系统以及不同设备可调用的应用功能,并详细说明了各种不同PROFIBUS-DP设备的设备行为。 (2)PROFIBUS-FMS:定义了第一.二.七层,应用层包括现场总线信息规范(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 - FMS)和低层接口(Lower Layer Interface - LLⅠ)。FMS包括了应用协议并向用户提供了可广泛选用的强有力的通信服务。LLⅠ协调不同的通信关系并提供不依赖设备的第二层访问接口。 (3)PROFIBUS-PA:PA的数据传输采用扩展的PROFIBUS-DP协议。另外,PA还描述了现场设备行为的PA行规。根据IEC1158-2标准,PA的传输技术可确保其本征安全性,而且可通过总线给现场设备供电。使用连接器可在DP上扩展PA网络。 注:第一层为物理层,第二层为数据链路层,第三-六层末使用,第七层为应用层

网友C:
请教PROFIBUS的具体内容。

网友D:
PA和DP是PROFIBUS现场总线协议的两个分支,应用的领域不同.PA应用于过程自动化(这里有防爆要求),DP应用于制造业自动化。 两者都可以通过总线给现场设备供电,而PA因防爆的原因限制了向总线供电的能量,通讯性能指标因而大打折扣。 现有的PLC、DCS或SCADA一般提供的是PROFIBUS-DP接口,应用中有防爆要求,或采用了适用于PROFIBUS-PA协议的现场设备就必须使用一个转换器将DP转换成PA。 西门子公司就有COUPLER和LINK等转换器,可以查阅其网站。

网友E:
DP和PA只是物理传输不一样,协议是一样的(即编程是一样的),但是PA仪表需要专用的组态软件PDM来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F:
我处有接收压力变送器信号,同时能挂PROFIBUS-DP的数显表,想连MODBUS,DEVICENET,都可以实现,感兴趣可联系,发一份资料给您看一看 13814022175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由于我刚进入这个行业,以后还会有许多问题烦劳各位! 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G:
PROFIBUS DP物理层用的是RS485速度从9.6K~12M波特率自适应 PROFIBUS PA物理层用的是归零码速度74K波特率固定,同时PA是本安的,总线不光通信还带供电。

网友H(2004-06-17):
1。PROFIBUS DP=Distributive Peripheral 意为分布式外围设备 2。PROFIBUS—PA采用PROFIBUS—DP的基本功能来传送测量值和状态。并用扩展的PROFIBUS—DP功能来制订现场设备的参数和进行设备操作。PROFIBUS—PA第一层采用IEC1158—2技术,第二层和第一层之间的接口在DIN19245系列标准的第四部分作出了规定。. 3。PROFIBUS—PA行规保证了不同厂商所生产的现场设备的互换性和互操作性,它是PROFIBUS—PA的一个组成部分。PA行规的任务是选用各种类型现场设备真正需要通信的功能,并提供这些设备功能和设备行为的一切必要规格。 目前,PA行规已对所有通用的测量变送器和其它选择的一些设备类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设备如: · 测压力、液位、温度和流量的变送器 · 数字量输入和输出 ·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 · 阀门 · 定位器. 4。PROFIBUS—PA适用于PROFIBUS的过程自动化。PA将自动化系统和过程控制系统与压力、温度和液位变送器等现场设备连接起来,PA可用来替代4—20mA的模拟技术。PROFIBUS—PA具有如下特性: (1) 适合过程自动化应用的行规使不同厂家生产的现场设备具有互换性。 (2) 增加和去除总线站点,即使在本征安全地区也不会影响到其它站。 (3) 在过程自动化的PROFIBUS—PA段与制造业自动化的PROFIBUS—DP总线段之间通过藕合器连接,并使可实现两段间的透明通信。 (4) 使用与IEC1158—2技术相同的双绞线完成远程供电和数据传送。 (5) 在潜在的爆炸危险区可使用防爆型“本征安全”或“非本征安全

网友I:
请教PROFIBUS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我是新手,请各位前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