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伺服方案中的疑问

楼主(2004-03-0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想采用触摸屏+PLC+伺服的方案做一个设备,但既要求PLC与伺服驱动器实现通讯又要求触摸屏与PLC通讯,能否实现呢,哪个大哥又经验呀?

网友A:
fx1n+fx1n-232bd or fx1n-485bd

网友B:
我手上就有一套富士的伺服+PLC+触摸屏的系统,不过我们是这样做的:触摸屏和PLC通讯,PLC以输入输出的形式进行伺服的控制。 效果不错!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但是一般的PLC只有一个通讯口呀,我要求在线调整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又要PLC与触摸屏进行通讯,谁这么用过呀

网友C:
一般的PLC都可以通过扩展板实现通讯口的增加。另外,中档PLC都配只有两个通讯口,一般为外设口+上位机连接口(RS232),高级一点的还有422/485通讯借口。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一些是通过伺服驱动器面板设定的,另外一些运动参数是通过PLC输入的。后一部分参数是可以在线修改的。

网友D:
您可以考虑用伦茨的伺服PLC加触摸屏,CAN总线联接很方便的!!!

网友E:
对,伦茨伺服务PLC易用很方便,有需要请联系021-53086611-828

网友F:
没问题,比这高端的都有。我试过的

网友G:
我有用三菱FX2N+人机HMI+GALIL运动控制器做过伺服,用S7300+FM354+TP27也做过,PLC与驱动器用通讯来传递数据.有问题来来电商讨.

网友H:
选择西门子的S7-300系列plc+FM357+STEPDRIVE+TP170 Profibus-DP

网友I:
这样的方案我已经作过很多次了,可以用Esayview+松下plc(带通信口)+伺服电机。实现伺服速度,运动距离简直太easy了。有问题可以致电13152062369

网友J:
keyence的PLC有两个通信口。

网友K:
to 单立人: 能否把"富士的伺服+PLC+触摸屏的系统" 方案发给小弟一份呀? 小弟急需呀,能否认识一下,交流呢? 多谢呀

网友K:
to 单立人:   能否把"富士的伺服+PLC+触摸屏的系统"   方案发给小弟一份呀?      小弟急需呀,能否认识一下,交流呢?   多谢 email ao4you@sina.com

网友L:
在google里找吗。

网友M:
小弟,初来咋道 望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N:
很容易实现,各家的屏,PLC和伺服都很容易实现。这是他们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O: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的是S7200,由于对这块不太熟悉,电机还没有选定,请各位帮个忙。简单说一下控制方法及相关的连接。最好是能有怎么样实现的小程序。例如让电机正转三圈之类的。谢谢!

网友P(2013-12-26):
看了各位大神的回答,受教了

网友Q:
完全可以实现的,呵哥们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的是S7200,由于对...

用位置模式控制呀。

网友S:
各有千秋,都是有成功案例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R:
回复内容:对: 网友O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

恭喜您,穿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