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无法读程序?

楼主(2004-03-01):
各位高手好: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大家。我用的lg的plc k80s,30点。连接到pc上,下载程序到plc,一切都很正常。可是这款plc为什么不可以储存程序呢?不可能每次都要通过pc下载吧。以前我用过的都没有这种毛病。请教大家!!!

楼主:
是每同一此电,就下载一下程序吗?

楼主:
LG的PLC不好用,我以前用过感觉比较烦琐,也许硬件本身有缺陷。

楼主:
一般PLC有内部存储器和外部存储器,如果有外部存储器的话并没有程序,选择外部存储器使用。这时就出现程序丢失,

网友A:
LG plc我以前用过。k80s,k120s等。你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存储器有问题。你可以换一台试试,便知道了。 还有,你的程序是否要求一直刷新存储器 ? 如果是,那存储器很快也会坏的。

网友B:
这种烂东西你也用?

楼主:
产品的好坏也在使用,我一直也这样认为,我只用过西门子 OMRON LG的,这几种产品在机械和工程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有的为产品的问题),但最后使系统运行良好。这样的产品为不错的产品

网友C:
感谢大家的答复,辛苦各位了。

网友D:
兄弟,不知道你的plc有没有装电池啊。如果没有请装一块,问题也许可解。:)

网友E:
得选存储器方式开关.

网友F:
我也是用LG 的可是没有出现过你说的现象我认为可能是他自身的问题

网友G:
兄弟你的设置怕没有设吧,呵呵

网友H:
你的PLC可能是电池容量没了

网友I(2004-08-21):
根据说明书,看以下你的PLC的存储器开关选择的是否正确?

网友J:
这么老的帖子还有人回答??? 没有的电了!换个电池!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电池被放电了! 120S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K(2009-11-08):
lg master-k30h run指示灯不亮,而且与计算机不能通信,出现联机失败错误,是怎么回事?那位仁兄能帮我解答一下,很着急呀。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L:
最好联系代理商,检测一下硬件。

网友M:
对:dongyuankai11 关于

lg master-k30h run指示灯不亮,而且与计算机不能通信,出现联机失败错误,是怎么回事?那位仁兄能帮我解答一下,很着急呀。在这里先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通讯芯片坏掉了吧,在北京吗可联系QQ:46906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