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丹佛斯VLT2822的问题

楼主(2004-03-01):
在参数204调整时,不管用。开机时还是原先的数值(比如 原先是25HZ, 调整到10HZ,在开机时还是25HZ)恢复出场值后, 在参数204调试的时候,只能升速,不能降速。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不明白,204是最小参数值出厂设定一般是0HZ。你有必要调整他吗。同时它受201输出频率下限所控制。查查201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