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调不起来怎么办?????

楼主(2004-03-01):
各位大侠帮帮忙,三菱A540 7.5KW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当刹车,可是调不起来怎么办??(附:参数已设为直流自动,端子功能也以设定为 X13 了,但是在停止的过程中电阻连一点温度也没有,说明电阻没起作用。)

网友A:
是否没接好线或根本不用制动!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