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VS616P5一通电(冷态)就出现“OH2”(散热座过热)报警

楼主(2004-03-01):
安川变频器VS616P5一通电(冷态)就出现“OH2”(散热座过热)报警,但一按面板“RESET”后变频器又能运行,运行过程中不出现,不知是何缘故,请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实际温度高吗?输出电流?

网友B:
热敏传感器短路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变频器的温度不高,变频器还没有运行,无输出电流。热敏传感器应该没有短路,如果短路的话,“OH2”故障应该一直存在。但实际情况是按”RESET“键后,再按“RUN”键后变频器能运行。

网友:
测速风扇坏了

网友A:
看中间的风扇是否尘多!

网友C(2004-05-11):
求教 安川G5系列 185kw 的变频器在下降的过程中出现OV(过电压)故障,查制动单元保险没烧,制动电阻3.6欧(正常),减速时间4秒,另一台一样的参数,没有故障.请问大家,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D:
请检查一下制动单元是否工作?

网友C:
制动单元有放电的声音 电阻发热 应该工作

网友A:
制动量是否不够?你可比较另一同型号制动单元的制动电阻的电流。

网友E:
制动回馈电路有问题啊,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F:
测温元件的接插线接触不好吧(脱落,松动)?

网友G: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H(2008-02-26):
我遇到的是报警"OH2"不能消除,只是在按复位的瞬间能消除,然后又报警,是热敏电阻坏了吗?

网友I:
变频器内部小风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