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硬狗会坏吗?

楼主(2004-03-01):
最近我公司的INTOUCH很不容易进,故障时现“许可证不适用”。多起几次电脑又进了。我怕那天咋起机也进不了。求救!

楼主(2003-12-24):
谢谢回复,以前接上打印机,打印机电源开了或根本不接才能进。现在接不接都不好进。(能正常打印,用另一电脑试同样。)

网友A:
有时在带电拔插的情况下也会毁坏的

楼主:
你可以升一下级,把硬狗去掉。但硬狗很不容易坏掉的

楼主:
请问怎么升?

网友B:
我的机子也是这样的现象,windows2000sp2,intouch7.11,patch2.0,不知为何

楼主(2004-02-02):
RLO是贯穿整个程序,还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我不是很明白它。谁能给我解释吗?举例加注释也行

网友C:
机器接地如果不好,造成漏电,很可能把硬狗烧掉.硬狗如果是好的话,用万用表测它两边相对应针的通断,第一个针对应的第一个孔一定是通的(同理其他也使一样),如果烧掉了,肯定有个别是不通的。

网友D:
一般来说硬狗不是很容易坏的 这个时候我设一个时间,把时间改到以前你能用的那个时间段内 因为这个软件会有硬狗做一个时间方面的限制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你所遇到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由狗造成的,你不要忘记INTOUCH的授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一是狗;其二是授权盘。如果你的系统 别人开发的很有可能是授权的问题(临时授权,这样每经过一个固定的周期如半年或是几个月等等)。如是自已开发的看看授权是否正确。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需验证狗的好坏,可以将并口打印机接在狗上,如果能正常打印,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2004-04-16):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仔细研究,只以为是狗坏了,现在看到你们的发言,觉得错过了发现问题的机会。真想知道真真的原因。

网友B:
斑竹 你能说说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G(2004-07-18):
我们的狗坏了两个了

楼主:
硬狗很少坏。 但在机箱带电或狗质量有问题(并口电压过高,使其寿命变短)时就会坏掉

网友H(2005-07-13):
硬件狗一般来说不容易损坏,在排除机箱的问题后,将打印机接在狗上试试,如果可以正常打印,那就要检查其授权是否正常了。

网友I:
我认为狗坏很正常。

网友J(2005-08-20):
本来硬锁就是不成熟的东西,占资源,不可靠,而且也能破-解,不如取消了

网友K(2012-12-16):
好像是带点插拔狗对硬狗损坏过大吧

网友L:
带电插拔会损坏硬狗!

拿下硬狗时,需要断机器电源,USB的最好是卸载后拿下

网友M:
在windows启动时,或者 在intouch启动时,最好不要拔狗,无论是usb还是并口狗,并口狗如果要拔,最好关机并断电拔下,另外,尤其是冬天,不要在手上带静电时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