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伺服电机过载吗?

楼主(2004-03-02):
请问斑竹和各位大虾 现有一0.5千瓦的三菱伺服电机,空载时完好,负载后出现A51报警,翻阅日文操作手册,揣测上面的报警解释为"过载",请问是否是此问题?有何对策?以及修理方法?

网友A:
向供应商要一本中文手册咯。看看是什么问题。如果伺服驱动器或电机损坏的话只能找代理商了。

楼主:
有高手会修吗? 我想上门求教!

网友B:
如果不是新机。可能是参数被改变。你得按说明书把参数修改一下。

楼主:
有是那些参数那?

网友C:
空载完好,说明电机是好的。 过载报警,说明负载过大,需选择大一点功率的电机。

网友D:
看看最大输出功率限制

网友E:
我碰过此问题,检查伺服驱动器输出 U V W,与电机的U V W,是对应的。

网友F:
空载时完好。应该不是U,V,W线的错误。 三菱的伺服应该有看负载率的参数吧? 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过载了

网友D:
在加载的时候测一下它过载瞬间的实际功率,看与标称功率有多大的差别,可以先判定是什么原因,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解决问题

网友G:
确实是过载。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影响它的因素比较多,负载,参数设置都有关系

网友H:
我认为应该看转矩和启动时间

网友I:
u v w 都不知道呀,,还搞屁呀,,,,跳楼吧

网友J:
AL51警報是伺服控制器自我偵斷過電流的訊息,需要檢測出加載時的真實電流值,才能確定是負載側或伺服控制器本身的問題,因為伺服控制器是電力電子設備對環境的要求較高,不佳的使用環境會致使控制芯片損壞,出現誤報警.

网友K:
我翻了一下三菱电机的伺服放大器的技术资料集, AL51 故障为过负荷,具体内容为(由于机械故障导致伺服放大器连续数秒以最大电流输出.伺服电机的锁定时间在1秒以上. 主要原因: 1: 机械故障 处理方法: 检查运行模式. 2.伺服电机接线错误.处理方法: 正确接线. 3.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振动. 处理方法: (1) 进行几次加减速来完成自动增益调整.(2)修改自动增益调整设定的响应速度.(3).停止自动增益调整.改用手动方式进行增益调整. 以上是资料里所说的方法. 我在实际中也碰到过AL51 的报警,最后查出来是放大器坏了,后来只有去另买一个,希望你的运气不会象我一样坏.

网友L:
使用钳形电流表测输出的一项电流,比较说明书,看是否真的过载。

网友M:
我认为是电流超过了控制系统允许的最大电流,系统设置了超过最大电流报警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现报告一个新情况在51报警前瞬间还好象有E31报警出现! 不知对分析故障有帮助吗! 再求教"有风的日子"E31是什么意思?

楼主:
感谢0574-88286968的朋友有我联络! 但2月14日电话线路很忙!信号不好一下就短了很遗憾! 不知先生高姓? 希望再次请教谢谢!

网友N:
我们是维修各种工业设备电路板的。同时也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驱动器,各种伺服电机。欢迎合作交流 0755-28851008 刘工

网友K:
E31我这里查不到,只有AL31报警,是超速报警.我不能确定两者是不是一样,楼主能不能把你机床里的伺服放大器(最好有伺服电机的型号)的型号报一下,我就可以去查资料以确定故障. 0574-88286968 是办公室里的电话. 我也是刚工作不久,也谈不上请教,大家相互交流好了, Email: yssyee@sohu.com QQ: 61644596

网友O:
深圳哪可购机床用数显尺,回E-mail:lilixun3256@163.com

网友P:
我有个办法可以不报警,不过可能要牺牲转速,你可以改变一下减速比试试!

网友Q:
很简单,延长减速时间。

网友D:
若有条件,可换一同型号电机或驱动(控制)板试下,即可快速确定问题所在.我觉得很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顺便提醒大家:有时间,将正确参数记下,以便对照.

网友R:
各位大虾你们好!

网友S:
电机是好的,要么负载太大,要么驱动器U V W连接到电机的U V W相序搞错了

网友T:
我认为马达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驱动器方面的问题

网友U:
我认为是参数设定错误或者不恰当

网友V:
我碰到类似的毛病,我的具体情况是,零点定位的接近开关损坏(测量得出的结果),导致过行程,机械碰撞过流,伺服本身和接线没有问题,建议多从机械上找到毛病。

网友W:
如果是上电后约三秒钟报警则是饲服器坏了

网友X:
需要综合考虑,负载是否太大?参数是否不当?加减速时间是否合适?机械上是否有冲击?可通过监视面板查看有效负载率及最大负载率是否太大?

网友Y(2004-07-21):
修改加减速时间参数

网友Z(2005-07-08):
求救!!!!信浓的TAC AC SERVO MODEL:ED1-15CC201C2TF;老是报警 02啥意思?是不是过载什么的。有时能用有时死机。我的是工正喷绘机,小妹在这里恳请各位大哥帮忙了!! 0838-5222987 QQ:6950877

网友A:
找信浓伺服电机手册翻翻。

网友AA(2008-07-20):
QQ76198349交流,可供维修!

网友AB:
先早使用手册看看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