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二台变频器拖动一台电机,其中一台为备用,可在输出端加接触器吗?必须加电抗器吗?(三菱变频)

楼主(2004-03-0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但是要注意互锁,可以不加电抗器!

楼主:
谢谢CQTNET,我现在拖动的是熔体直纺中的增压泵,要求的切换速度很快,否则,泵可能停,引起后续纺丝的断头,当一台变频停止,另一台必须立即启动,在瞬间的切断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问题吗?

网友B:
注意不要在变频器有输出时接上或断开电机!

网友:
请问允许的切换时间是多少?功率是多大?

网友B:
这没关系!

网友:
请看清问清楼主的问题

网友C:
切换时间是多少,应该有关系吧

网友D:
在北京专业加工配电柜.箱及配线 Email:wangzhitan_1968765@.com 010-64619709 王工

楼主:
谢谢各位!切换时间大约是30秒,功率是55KW,三菱变频的启动应该没问题吧.我不想用他的禁止输出功能.

网友:
是30S就属于很简单的了,

楼主:
如果是20秒呢?能告诉我三菱变频启动的时间吗?谢谢!

网友B:
2秒都可以!

网友:
4s以下考虑的问题较多

楼主:
4S能提速到正常状态吗?我是用继电器先接通接触器,然后用接触器的触点接通运行信号继电器(变频器控制信号在备用状态时,始终同步给定),这样可以吗?是否须加延时,以避免变频器输出时接触器开断。

网友:
4S要用到转速跟踪。 “避免变频器输出时接触器开断”,应有延时,保护,互锁等措施。

网友:
变频器的输出端必须加接触器隔离,最好两个接触器之间加机械连锁,输出电抗器是根据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实际长度来决定是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