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LonWorks网络与(工业)以太网相连的可行性?

楼主(2004-03-02):
请问:Lon Works网络可不可以与(工业)以太网相连;假如可以,它们以什么方式连接?请斑竹及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完全基于工业以太网连接的LonMark标准解决方案是采用CEA/EIA852信道,LonWorks节点同时也是工业以太网LonMark IP 852节点,传统的LonWorks节点通过LonWorks IP EIA852路由器连入工业 以太网信道;而非标准化的连接方式为RNI,仅是LON到Ethernet转换。

楼主:
谢谢斑竹衣卓!! 再请教:LonWorks网络与以太网的连通都有那些方案?这些方案又都具体怎么实现的? 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