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步进马达

楼主(2004-03-02):
有哪位前辈知道松下PLC是怎么控制步进马达的? 请指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有专用指令的。不知道看书,傻冒!!

网友C(2007-12-05):
就不是不知道在书上那个地方?什么指令啊,要是会了还问你呀

网友D:
记得在目录里找关于脉冲输出的

网友E:
做脉冲输出控制步进或者伺服,个人在使用永宏FBs-系列PLC。速度有10K~920不等;单机最多可做4轴输出控制!! 指令使用也十分简单。 若你做频率较低的控制输出时(2K以下)可以直接采用FUN81指令来控制,脉冲输出!相当的便利。如下图示:
当你的输出频率比较高时,可以采用FUN140伺服命令来控制输出,其中控制明亮全部填写到表格里即可完成脉冲输出控制: FUN140:
命令表格:
以上为永宏PLC的简单应用。 ------------------------------------ 若有需要做技术讨论;或者对永宏感兴趣, 敬请与我联系: 021-29922535 13611866505(上海) 谢谢! ===以技术服务客户===

网友F: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成工

网友G(2009-10-23):
我有FPΣ位置控制单元 AFPG431 FPG-PP21 一个,工程余货.全新,现七折出售.有需要请联系QQ10688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