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02):
我厂新上一套设备,用的是三菱公司的可编程控制器PLC,可是在使用手掌式编程器(FX-10P-E)时,一开始就提示:"input entry codes ",好像是输入密码的意思,可是厂商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密码,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在此先谢了!!

网友A(2002-03-19):
说明书上应该有原始密码,除非你没有说明书。

网友B:
这是提供设备的厂家将PLC加密了,我想这是厂家为了技术保密吧!

网友C(2004-01-17):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JAMEJIN@DINGYANG.COM

网友D:
可与我联系 TEL:13879047345

网友D:
可与我联系 TEL;13138627981

网友E:
我想你不如用软件FX2NC/WINC,我有的,简易的挺麻烦

网友F(2004-03-01):
你如果很熟悉的话可以给它清除,从新编写。

网友G:
原始密码

网友H(2004-09-27):
我也想知道。。。 SIM2118I@YAHOO.COM.CN

网友I:
我可以给你破密码 13391265398 吴

网友J:
我可以解决。13968124718 陈

网友K:
自己编一套程序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要去解别人密码呢?不太道德哟!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就是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