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DCS CS1000

楼主(2004-03-02):
操作员画面中的控制问题,如果在画面上画了一个阀门,点击此阀门就能出现一个开关仪表的棒图, 用来控制此阀门的开关,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在哪个画面做:Graphic, Overview,Control(8-loop), Control(16-loop),Console Control(8 loops)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那个画面无所谓,都可以。 直接作触屏,或者将阀门的属性中的Object Name改为阀门的名字,同时将Active tag Object选中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楼主:
刚才我实验了一下,怎么棒图出不来呢?

网友B(2004-04-07):
增加个变色条件就行了

网友C:
把你的KEYCODE文件发到我的信箱里,我替你加一个补丁。西安西仪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