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

楼主(2004-03-02):
各位好:最近有一台数控机床主轴变频器损坏,经修理后仍缺项。   根据图纸发现普通变频器可以实现其功能,于是采用E520-5.5K三菱   变频器.调整后运转"正常".第2天电机发热,但仍不影响工作.不知道   普通变频器是否不能替代主轴专用变频器,还是参数调整仍有问题.   请高人指点迷津.   TEL:13352236286

网友A:
1.功率,额定电流是否匹配?你可以跟踪实际电流; 1.是否工作在低频,普通变频低频下电机容易发热; 2.载波频率是否过低(低的话输出效率低,同样频率输出,力量小).

网友B:
检查一下冷却,如果转速低,冷却风扇不起作用;把变频器的载频调一下,也许有作用.

网友C(2012-02-03):
内部有问题啊 ,应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