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逐步进入OPC世界!

楼主(2004-03-02):
我是一个新手,希望各位前辈给一些指点。哪里有好的文章和例子能让我借鉴一下。 1、希望开发一个基于OPC之上的控制系统,但是现在还不会连接opc数据库,如何去调用。 2、DCS控制软件是ABB公司的,内部数据可以看到,就是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3、高层开发希望用VB和Access,不知道这样的组合去开发效果如何。 4、书籍想购买一下,可是现在书籍太泛滥,希望推荐。 希望斑竹和前辈们给予指点。

网友A:
向ABB公司要或者购买OPC SERVER, 然后使用你的监控软件的 OPC clent ,设置好SERVER后,配置你的CLENT,很简单。可以参考说供软件的HELP.你可以自己开发一个客户端软件。

网友B:
我想做的课题是:OPC服务器和客户机的开发 由于第一次接触opc这个名词,所以想请教一下哪里可以下载有关这个课题的文章和例子,我首先应该熟悉那些有关内容。 谢谢,^_^。

网友C:
可以参考www.opcfoundation.org上面的资料,OPC官方网站

网友D:
用VB直接去读取ABB公司的FREELANCE 2000当中的CBF当中的DDE网关中的数据 句柄参照D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