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啊

楼主(2004-03-02):
Standard leads are two 6 1/2” (165.1mm), #14 AWG, 105°C, 1/32” (10.8mm) thick black PVC insulation, stripped 1/2” (12.7mm). Also available (automatic reset only) are 1/4”(6.30mm), 90° angle, .032” (0.8mm) blade terminals. A snap-on terminal cover is available for controls supplied with lead wires.      大致是一个毛细管温度控制器的部件,好象是2根黑的绝缘PVC,和什么片形端头,还有什么接线盒盖,我实在翻不出,公司要我翻译这产品,希望哪位能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用厚的pvc绝缘的标准端头(端头)有两种分别为--6。5英寸 (165.1mm), #14 AWG, 105°C, 1/32英寸 (10.8mm) 。 同时还有(仅用于自动复位)1/4英寸”(6.30mm)90°角, .032英寸 (0.8mm) 的片形端头。 还有一种控制用的自动卡接的端头罩可与带端头的电缆一同提供。 Hopefully this will help you,你自己再根据你的东西修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