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在运中突然减速

楼主(2004-03-02):
请问哪位大虾知到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在运中突然减速,输出电压电流慢慢地都下降为0,下降为0后又慢慢地升起来,如此反复。但显示正常无报警。 有时又很正常,如果上述情况发生后在运行3-5小时后又正常,请问哪位大虾知到。

网友A(2004-01-24):
你的系统是采用什么反馈?电压或测速机或光电? 如是测速机反馈,就查是不是反馈输入接线是不松动.

网友B:
好象是没什么规律的故障,是不是干扰,或者是机器面板内灰尘太多?

网友C:
面板坏了

楼主(2004-02-29):
是测速机反馈,但是不用测速机照样可以工作正常

楼主:
前面几位大虾,你们提的故障我都检查了都没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搞不明白!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先查一下给定的回路是否接触良好,信号是否有中断.

网友F:
应该是这样,查查是不是给定信号的问题,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A:
"是测速机反馈,但是不用测速机照样可以工作正常" 那你的软件里面已经设置了"电压反馈", 应在SPEED LOOP里把反馈方式由"电压反馈"改成"测速机反馈".

网友C: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