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一定要现场校验吗

楼主(2004-03-02):
刚刚完成南京喜之郎的自控工程,现在要进行验收,甲方要求我公司对所有的仪表(包括流量计、温度计、压力变送器等)进行现场校验,请问有没有规范规定一定要在出厂后安装前还要进行现场校验,还是甲方有意刁难我公司。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

网友A(2004-01-15):
一般不会有这样的要求,除非你们在技术协议上有这样的要求,否则在用户同意你们使用该仪表时给他们提供相关资料,得到他们认可以后。在提供仪表时出示厂家的相关证书,出厂效验证明让用户验收,合格后安装,再调试,再让客户验收就可以了。

网友B:
兄弟啊,我也在南京喜之郎做项目。他们厂里简直是混蛋,什么责任都不负责。我们公司的产品要免费给他们用三个月,才愿意谈签收。爱,算了。

网友A:
有些是要校的,象流量计你就 是想校也没有办法,主要是针对一些压力和液位

网友C:
客户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仪表尽管在出厂前已经过校验,但是由于运输和地域,以及现场的工作条件,都可能影响对仪表产生误差的,需要现场实际校验。 况且,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这种情况不应甲方提出,乙方应对设备可靠准确地正常运行,免除不必要的日后服务及树立自身名誉,主动为甲方现场校验。 作为我们商家,应信守“客户永远是对的”原则。 对某些商家背后粗暴地辱骂自己衣食父母的做法,深表遗憾和愤怒!

网友D:
仪表到货后安装前应校验并提供有效的校验记录。如果初次校验后一年后仍未安装应重新校验并提供新的校验记录。

网友E:
仪表到货后安装前应校验并提供有效的校验记录。 仪表安装后,投运前应校验,并提供有效的校验记录。这是投运的必要条件.但,这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的责任,而不是供货单位的责任.如有酬金则当别论.

网友F:
仪表一般都要校正,特别是化学分析仪,要按说明书要求定时清洗和校正,比如说溶解氧仪表,污泥浓度仪表等。

网友G:
我同意great的意见,验收前仪表的现场校验是应该的(一般有工程施工方完成或根据合同签定的相关单位去做),且现场还要做回路联校,出据仪表单校和联校单,这不仅是对仪表提供方负责,也是对工程施工方负责,更是对拥护负责,是装置一次开车成功的前提,更避免供货、安装、用户三方的不必要的扯皮。

网友H:
不好意思,工程方面小弟不大懂。大家讲的现场校验应如何理解?比如对于电磁流量计,出厂时标定过。对于它的现场校验内容和方法是什么?

网友F:
电磁流量计的现场校正应按说明书要求进行校正,不同的厂家的校正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A:
仪表安装验收规范中有一条仪表必须单校后,再现场联校才能保证其准确性和安装的正确性。

网友I(2004-03-10):
并不是所有现场一次表都能在现场校验,但是在交工之前必须有校验记录和联校记录,才能保证仪表回路安装的完好率和使用率.

网友A:
关于校验应到当地的计量检测单位详细了解,各种仪器仪表的校验都有校验规范,以上各种问题应该都能解决(必须有相应的校验资格,如没有也可请其提供建议).

网友J:
其实我们做仪表的都知道,仪表给出的参数条件都是标准条件或者是实验室检定条件,往往到实际工况中会有一定偏差,这个我们一般在项目签订前先做说明,以免验收时的麻烦,如果你们不是自己生产仪表,我觉得验收问题不大。不过我也强烈呼吁行业自律,大家的仪表参数写的实在一点,不要抬轿子,越抬参数等级越高,最后大家全都下不来。

网友K:
我认为不是所有的仪表都可以在现场校准的,就拿压力变送器来说,就一套校验设备就不可能搬到现场去,怎么谈校准呢?还有就是标准校验设备对环境要求一般都是比较苛刻的,所以一旦环境太恶劣的话,可能标准源可能都不标准了,又何谈校验呢?小弟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对之处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L:
我认为有的仪表还是有必要在现场校准的。去年我们这的一块差压变送器坏了,换了一块新到的1151,还是不行。后来一量,零点漂移到2mA左右。打那以后,我们就坚持现场校准新表。

网友M(2004-05-19):
新装置和老装置检修后,仪表必须校验,对新装置一定要进行现场调校,流量计量器具要到当地的计量检定部门进行标定,其他压力、温度、液位现场也有调试方法。

网友A:
要不要现场校,问题有点好笑,建议多到现场了解,要不然会失业的。

网友N:
现场校要精确些,符合实际情况!不过这都是形式,没人用那么精确的!

网友O(2006-03-13):
大家说的不错,现在企业新上项目自动化控制水平高了,项目的决策者不是专业的内行是对自动化控制系统,感觉莫名其妙的神奇,难免担心系统的运行,所以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应该做到;把仪表重新校验一次,以免在运送过程中发生以外,我是搞仪表校验鉴定的,工作过程中经常发现这种现象.工程安装完毕必须对整个系统仪表进行一次统调如差压,液位,骇实温度的取样点是否合理等,这样对自己的信誉也有好处,且用户和自己也放心.

网友P:
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Q:
客户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这之前要和客户谈好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最后拆下来验的,比较惨哦!

网友R:
这个应该是必经程序吧,厂家在出厂之前已经校验过,如果不在现场校验(交工时要当交工资料给业主),那如果不能正常投用,出了问题是厂家的问题还是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到时候责任就分不清了,安装前现场校验对安装公司同时对业主都是有利的!

网友S:
应该由这样的过程。

网友T:
现场调试的过程应该就是一种检验过程,如果调试过程中所有的仪表的运行都很正常,包括显示、控制、记录等,就可以说这次工程基本合格。因为我是使用者,所以我深知以后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再找安装单位是没人理你的,所以一定要把好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