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4-03-02):
电容的基础知识 一、电容的分类和作用 电容(Electric capacity),由两个金属极,中间夹有绝缘材料(介质)构成。由于绝缘材料的不同,所构成的电容器的种类也有所不同: 按结构可分为:固定电容,可变电容,微调电容。 按介质材料可分为:气体介质电容,液体介质电容,无机固体介质电容,有机固体介质电容电解电容。 按极性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 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电解电容。 电容在电路中具有隔断直流电,通过交流电的作用,因此常用于级间耦合、滤波、去耦、旁路及信号调谐 二、电容的符号 电容的符号同样分为国内标表示法和国际电子符号表示法,但电容符号在国内和国际表示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有极性电容上,国内的是一个空筐下面一根横线,而国际的就是普通电容加一个“+”符号代表正极。 三、电容的单位 电阻的基本单位是:F (法),此外还有μF(微法)、pF(皮法),另外还有一个用的比较少的单位,那就是:nF(),由于电容 F 的容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μF、nF、pF的单位,而不是F的单位。 他们之间的具体换算如下: 1F=1000000μF 1μF=1000nF=1000000pF 五、电容的耐压 单位:V(伏特) 每一个电容都有它的耐压值,这是电容的重要参数之一。普通无极性电容的标称耐压值有:63V、100V、160V、250V、400V、600V、1000V等,有极性电容的耐压值相对要比无极性电容的耐压要低,一般的标称耐压值有:4V、6.3V、10V、16V、25V、35V、50V、63V、80V、100V、220V、400V等。 六、电容的种类 电容的种类有很多,可以从原理上分为:无极性可变电容、无极性固定电容、有极性电容等,从材料上可以分为:CBB电容(聚乙烯),涤纶电容、瓷片电容、云母电容、独石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等。下表是各种电容的优缺点: 各种电容的优缺点 极性 名称 制作 优点 缺点 无 无感CBB电容 2层聚丙乙烯塑料和2层金属箔交替夹杂然后捆绑而成。 无感,高频特性好,体积较小 不适合做大容量,价格比较高,耐热性能较差。 无 CBB电容 2层聚乙烯塑料和2层金属箔交替夹杂然后捆绑而成。 有感,其他同上。 无 瓷片电容 薄瓷片两面渡金属膜银而成。 体积小,耐压高,价格低,频率高(有一种是高频电容) 易碎!容量低 无 云母电容 云母片上镀两层金属薄膜 容易生产,技术含量低。 体积大,容量小,(几乎没有用了) 无 独石电容 体积比CBB更小,其他同CBB,有感 有 电解电容 两片铝带和两层绝缘膜相互层叠,转捆后浸泡在电解液(含酸性的合成溶液)中。 容量大。 高频特性不好。 有 钽电容 用金属钽作为正极,在电解质外喷上金属作为负极。 稳定性好,容量大,高频特性好。 造价高。(一般用于关键地方) 表1 七、电容的标称及识别方法 由于电容体积要比电阻大,所以一般都使用直接标称法。如果数字是0.001,那它代表的是0.001uF=1nF,如果是10n,那么就是10nF,同样100p就是100pF。 不标单位的直接表示法:用1~4位数字表示,容量单位为pF,如350为350pF,3为3pF,0.5为0.5pF 色码表示法:沿电容引线方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字,第一,二种环表示电容量,第三种颜色表示有效数字后零的个数(单位为pF) 颜色意义: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电容的识别:看它上面的标称,一般有标出容量和正负极,也有用引脚长短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网友A(2003-11-20):
以前还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些,现在基本上不自己做板子了,很少选这些东西了,今天算补过这一课

网友B:
贴片电容都用104,103等表示,104是0.1UF,这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C:
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么多有关电容知识,现在是又多了一点见识了!谢谢。

网友D:
TO:心生人 104=10*10^4pF=10^5pF=0.1uF

网友E:
请问周公:电容在直流电的通电瞬间,也有电流通过,对吗?

楼主:
‘电容在直流电的通电瞬间,也有电流通过,’对。

网友F:
請問在高頻電路中,用何種電容好啊 謝謝

网友G:
hehe 谢谢你给我上的一课

楼主:
在高頻電路中,我们总是希望电感和介质损耗小,一般用云母和瓷片電容好。但是要注意防潮。

网友H:
周公: 用电容去除感性负载启动时继电器产生的火花时。 请问容量是怎样算的?请问用什么电容好? ]

楼主:
通常参考有关资料根据经验选取,负载大、继电器速度快电容器容量加大。多数采用油浸纸介电容器。 如果是直流最好在负载加续流二极管(反向并联)。 现在也常用压敏电阻吸收高压。

网友I(2004-03-03):
对于线圈有阻容\二极管\压敏保护,请周公从原理上详细地作个比较

楼主:
线圈保护: 1. 阻容:电容吸收尖峰,电阻耗能、阻尼,常用于交流回路; 2. 二极管:反向并联,短路高压,只用于直流回路; 3. 压敏保护:限制高压在阈值以下。 再不好详细了。

网友J:
请问周公 有感式电容器和无感式电容器的不同点 有感指的是什么 谢谢

楼主:
有感指的是该电容作为一个电路元件具有比较大的电感。 如‘以卷绕形式制作的电解电容器’与‘铝片交叉排列制造的空气可变电容器’相比,前者具有比较大的电感量。 对电容器电感的要求,和具体电路有关。

网友J:
请问周公 那有感式的电容器能用在电源滤波吗 我们一般电源滤波有什么电容器 请问能否告诉电容器设计的专业论坛

楼主:
有感式的电容器能用在电源滤波。 一般电源滤波用电解电容器,它可以有比较大的容量体积比。 电容器设计的专业论坛可以搜‘电容器’找厂家。。。

网友J:
周公 有感箔式薄膜电容器能用在电源跨接吗

楼主:
‘电源跨接’一词不明白

网友J:
请问周公 从高频考虑电容的谐振是不希望的,但当电容的谐振和干扰频率相对 是可以消除干扰,是不是这样,为什么 谢谢

楼主:
‘电容的谐振’指什么?

网友K(2004-06-10):
请问683/630V的标准耐压为多少?谢谢!

网友K:
是涤纶电容

网友G:
又增长了一些见识

网友L:
请问,交流接触器并接电容、电阻做吸收回路,电容,电阻的数值如何计算?

楼主:
‘交流接触器并接电容、电阻做吸收回路,电容,电阻的数值如何计算?’ 由于实际应用中接点的电弧的幅度、频率、延续时间等情况随机性非常大,计算比较困难,也无法适应所有情况,通常还是参考现有参数并在使用中适当调整。

网友M(2004-10-05):
我认为周工在电容方面的有些知识比较不健全,我是一名专业电容器销售商,在电容器的构造、参数、生产工艺方面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G:
mys999: 那你不要保守啦!修桥补路,积德行善,欢迎提出建设性的见解!

网友M:
以下是我公司进行员工培训的部分资料,供您参考 二) 电容器知识 1、 电容器的定义 所谓电容器就是能够储存电荷的“容器”。只不过这种“容器”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电荷,而且其所存储的正负电荷等量地分布于两块不直接导通的导体板上。至此,我们就可以描述电容器的基本结构:两块导体板(通常为金属板)中间隔以电介质,即构成电容器的基本模型。 C=Q/U C=ε0εr S/D 2、 电容器的作用 电容器在电子线路中的作用一般概括为:通交流、阻直流。电容器通常起滤波、旁路、耦合、去耦、转相等电气作用,是电子线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已经大行其道的今天,电容器作为一种分立式无源元件仍然大量使用于各种功能的电路中,其在电路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作贮能元件也是电容器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同电池等储能元件相比,电容器可以瞬时充放电,并且充放电电流基本上不受限制,可以为熔焊机、闪光灯等设备提供大功率的瞬时脉冲电流。电容器还常常被用以改善电路的品质因子,如节能灯用电容器。 ² 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² 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² 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² 滤波:将整流以后的锯齿波变为平滑的脉动波,接近于直流。 ² 温度补偿:针对其它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稳定性。 ² 计时: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² 调谐: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 ² 整流:在预定的时间开或者关半闭导体开关元件。 ² 储能: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例如相机闪光灯,加热设备等等。(如今某些电容的储能水平已经接近锂电池的水准,一个电容储存的电能可以供一个手机使用一天。 3、 电容器的基本参数 ² 电容量:通常以120Hz下数字电桥测定的数值为准,指电容器的大小 ² 损耗角正切值:通常以120Hz下数字电桥测定的数值为准,指在规定频率的正弦电压下,通过电容器的有功功率跟无功功率的比值。 ² 工作电压(WV):工作电压(working voltage)简称WV,为绝对安全值;若是surge voltage(简称SV或Vs),就是涌浪电压或崩溃电压;,超过这个电压值电容会爆!根据国际IEC 384-4规定,低於315V时,Vs=1.15×Vr,高於315V时,Vs=1.1×Vr。Vs是涌浪电压,Vr是额定电压(rated voltage)。 ² 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则是电容器隔离直流作用的数值化表征,希望电容器的绝缘电阻越高越好。在电解电容,这个参数一般用漏电流来表征。漏电流的计算公式是I=KCV,K 是系数,不同品种的电容有不同的系数,象CD11是0.03或0.02,而CD110是0.01。该公式得出的数值单位为μA ² ESR:串联等效电阻,包括引线和铝箔的接触电阻、电解液的电阻等 ² 其他参数:击穿电压、允许通过的最大纹波电流、使用的温度范围、温度系数、频率特性等。在此不一一细讲。 4、 电容器的分类 根据介质的不同,同时结合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情况,我们把电容器简单分为三类 第一类:电解类 电解电容器是指在铝、钽、铌、钛等阀金属的表面采用阳极氧化法生成一薄层氧化物作为电介质,以电解质作为阴极而构成的电容器。目前最常用的电解电容有铝电解和钽电解。 广义上讲,电解质包括电解液、二氧化锰、有机半导体TCNQ、导体聚合物(PPy、PEDT)、凝胶电解质PEO等。后面的几种是目前比较尖端的电容器。 注意:电解质和电介质的不同。 第二类:薄膜类 以往的纸介电容器、塑料薄膜电容器多用板状或条状的铝箔作为电极,现在,大多采用真空蒸镀的方式在电容器纸、有机薄膜等的表面涂覆金属薄层作为电极。由于金属化形式的出现,该类电容器在小型化和片式化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对电解电容器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威胁。 第三类:瓷介类 陶瓷电容器采用钛酸钡、钛酸锶等高介电常数的陶瓷材料作为电介质,在电介质的表面印刷电极浆料,经低温烧结制成。陶瓷电容器的外形以片式居多,也有管形、圆片形等形状。     5、 国产电容器的命名 电容器的名字一般有四部分 第一部分:名称,用字母表示,电容器用C。 第二部分:材料,用字母表示。 第三部分:分类,一般用数字表示,个别用字母表示。 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用字母表示产品的材料:A-钽电解、B-聚苯乙烯等非极性薄膜、C-高频陶瓷、D-铝电解、E-其它材料电解、G-合金电解、H-复合介质、I-玻璃釉、J-金属化纸、L-涤纶等极性有机薄膜、N-铌电解、Q-漆膜、T-低频陶瓷、V-云母纸、Y-云母、Z-纸介、BB- 聚丙烯薄膜 CCG10A-2 C C 1 CT 4 电容器 小圆片 独石 高频瓷 高频瓷 低频瓷 高功率 电容 电容 高频高功率电容器 数字含义: 电解方面各厂家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不一而足。 薄膜电容:材料后面的第一个数字1表示箔式有感2表示金属化6表示交流8表示高压 瓷介电容: 材料后面的第一个数字1表示圆片型4表示独石型8表示高压 6、 关于电解的一些情况 ² 电容器是使用最广,用量最大,且不可取代的电子元件,其产量约占电子元件的40%,而铝电解电容器又占三大类电容器(电解电容器、陶瓷电容器、有机薄膜电容器)产量的36.8%。电解电容器是10年来我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元件之一,目前,国内电解电容器的年生产总量接近250亿只,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8%,占全球电解电容器产量的1/3。在发展过程中,铝电解电容器也有来自集成电路、整机电路的改进和在高压、高频、长寿命、小容量应用领域中其它电容器(如多层独石陶瓷电容器、金属化薄膜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等)的相互渗透。铝电解电容器自身也在不断改进、完善和创新。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提高,环境的改善,新型整机的诞生,使小型化、片式化和中高压大容量铝电解电容器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铝电解电容器不仅不会萎缩,而且还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会有更快的增长速度。 ² 电解电容的特点 电解电容器特点一:单位体积的电容量非常大,比其它种类的电容大几十到数百倍。 电解电容器特点二:额定的容量可以做到非常大,可以轻易做到几万μf甚至几f(但不能和双电层电容相比)。 电解电容器特点三:价格比其它种类具有压倒性优势,因为电解电容的组成材料都是普通的工业材料,比如铝等等。制造电解电容的设备也都是普通的工业设备,可以大规模生产,成本相对比较低。 ² 电解电容的缺点 内部损耗大:此主要是由于电解液所形成的电阻 加上相对于容量下铝箔及接点本身的电阻所形成 此内电阻 在等价电路上为串联电阻亦即影响逸散因子的因素。在大电流充放电时,可能会引致发热等现象。 静电容量误差大:因为电解电容器的大部分电容量是依靠铝箔表面凹凸不平的曲面及电解形成的氧化膜介质所形成,而此二者不管在进行处理或使用时,性质均不安定,使得许多电解质电容器的容量误差为标示值的-20%到+80%。为此项缺陷在电源电路中并无所影响。 漏电流大:主要是因为介质特性的关系,此在使用于交连等需要隔绝直流之处宜特别注意。 长期储存后,漏电流有增大及容量降低之倾向:此乃由于氧化铝膜长期浸渍在电解液中,使铝膜的介质特性劣化所致,但可于施加电压若干时间后恢复之。 ² 电解电容的构造和生产过程(以普通得引线铝电解和引线钽电解为例) a、铝电解的构造和生产过程 铝电解基本由正极箔+氧化膜(不能独立于正极箔存在)+电解纸(浸有电解液)+负极箔+外壳+胶塞+引线+套管 (可参看实物) 第一步:铝箔的腐蚀:增加面积几十到几百倍,凹凸不平 第二步:氧化膜形成工艺:形成具有单向导电性的氧化膜 第三步:铝箔的切割 第四步:引线的铆接 第五步:电解纸的卷绕 第六步:电解液的浸渍 第七步:装配:加铝壳跟胶塞 第八步:卷边:加套管 第九步:老化:额定电压跟额定温度下 b、钽电容的构造和生产过程 固体钽电解基本由钽粉(正极)+氧化膜(不能独立于钽粉存在)+二氧化锰+银粉+石墨+环氧树脂+引线 第一步:将钽粉和有机溶剂掺杂在一起,按照一定的形状加压成形,同时埋入钽引线。 第二步:在2000度以上的真空高温环境下,将掺杂有机溶剂的钽粉在真空中进行烧结变成类似于海绵的状态,同时和引线真正地融合在一起。 第三步:将海绵状的钽,泡在磷酸溶液里面电解,氧化后表面即生成五氧化二钽。五氧化二钽的介电常数非常高,在27左右,性能高于铝电解电容的三氧化二铝介质(介电常数7左右)。 第四步:将液态的硝酸锰加入钽块,然后将其在水蒸汽(催化剂)环境中进行热分解,分别成二氧化锰与二氧化氮。硝酸锰吸附性好,生成的二氧化锰可以完全吸附在海面状钽块内部的无数个小孔当中。假如这里直接使用固体的二氧化锰,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二氧化锰只能在制造过程中得到的原因。假如使用PPY/PEDT等固体聚合物,因其溶点很低,就可以直接将其熔解然后放进去。 第五步: 最后要将银粉和石墨涂在二氧化锰的表面上,减少它的ESR,增强它的导电性。 第六步: 加入外引线,然后用环氧树脂进行封装

网友G:
专业! 甚好,连工艺都有了。继续?!

网友N:
请问周公,有没有耐630v高压,而电容值也还比较大的,如几十,几百,上千uf的电容?我是门外汉,这方面的知识很是缺乏!电容的耐压,与他的容量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G:
和工艺有关系。目前的工艺方法,这样的电容比较难制造。

网友G:
请问,在控制电路AC220V中,与开关并联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电容型号是:TNR 20G471K 再问一下,这种无极性电容的名称编码原则是什么??? 谢谢

网友G:
估计是为了消弧

网友O:
谢谢了!学了一点.虽然有些地方看不明白!

网友P:
周公: 我想问一下用电容给电池充电应选用那一种电容为佳呢?

网友:
“电容给电池充电”是怎么用法?能不能再详细一些? (我的信箱:heyu49@21cn.com)

网友Q(2004-11-11):
超级电容器也属于双电层电容器,它是世界上已投入量产的双电层电容器中容量最大的一种,其基本原理和其它种类的双电层电容器一样,都是利用活性炭多孔电极和电解质组成的双电层结构获得超大的容量。传统物理电容中储存的电能来源于电荷在两块极板上的分离,两块极板之间为真空(相对介电常数为1)或一层介电物质(相对介电常数为ε)所隔离,电容值为: C = ε·A / 3.6 πd ·10-6 (μF) 其中A为极板面积,d为介质厚度 所储存的能量为: E = 1/2 C (ΔV)2 其中C为电容值,ΔV为极板间的电压降。可见,若想获得较大的电容量、储存更多的能量,必须增大面积A或减少介质厚度d。 双电层电容器中,采用活性炭材料制作成多孔电极,同时在相对的碳多孔电极之间充填电解质溶液,当在两端施加电压时,相对的多孔电极上分别聚集正负电子,而电解质溶液中的正负离子将由于电场作用分别聚集到与正负极板相对的界面上,从而形成两个集电层,相当于两个电容器串联,如图所示: 由于活性碳材料具有≥1200m2/g的超高比表面积(即获得了极大的电极面积A),而且电解液与多孔电极间的界面距离不到1nm(即获得了极小的介质厚度d),根据前面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这种双电层电容器比传统的物理电容的容值要大很多,比容量可以提高100倍以上,从而使利用电容器进行大电量的储能成为可能。 超级电容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电解电容器,由于特殊的原材料、特殊的制作方法,其单体容量能够超过传统电容器的1000倍以上,在0.6升的体积内就能够达到10000F以上的容量,兼具电池与电容的双重特性,成为一种性能极佳的动力电源。超级电容器满足了市场对高频率、大强度、高循环次数、并符合环保政策的动力电源的需求,在机械、电子、汽车、太阳能等领域有着极好的发展前景。

网友R:
不才供职接插件行业,对这一方面接触不多, 请教周公或各位:电容上印字:MKT-82 和1u8K 250V 请问该怎样理解其规格 ?

网友(2005-11-04):
好极了!周公的抛砖引玉!使人受益非浅1

网友S:
射频电容和普通的电容料位计有什么区别

网友T(2006-03-16):
请问怎么测量小电容,大约在0.1~1F之间的!

网友U:
市面上有专门的电容器容量检测仪,一千多一台.也有便宜的电容,象万用表的那种,一百多.
我们单位专业生产SANYO 品牌各种规格电解电容器.

网友V(2006-04-28):
不知哪位仁兄可以提供铌电解电容器的专业资料还有一些关于铝电解电容器阳极膜保护的知识

网友V:
先谢谢大家阿

网友W:
请问地球的电容有多大

网友X(2006-06-28):
怎样快速检测出它失效了。

网友Y:
你好:请教一下.是否钽粉松装比越低越好,细度愈细语好?
我们想生产纳米级钽粉肯定大有市场吧?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Y:
你好:请教一下.是否钽粉松装比越低越好,细度愈细语好?
我们想生产纳米级钽粉肯定大有市场吧?可以指点一下吗?
025-58259717 贺荣华

网友Z:
麻烦周公
能否多介绍一些电力电容的知识
比如
选型
容量计算
自动投切
放电回路
电容专用接触器

网友AA:
好东东,太好了

网友AB(2006-08-14):
电解电容是最短命的器件之一,数码产品里用得多则档次低.

网友AC(2006-09-21):
80000F超级电容是个什么概念?谢谢!

网友AC:
80000F的超级电容有吗???

网友AC:
80000F的超级电容????

网友Z:
听说有用电容给电动汽车供电的
超级电容
不知是否是您所说的
80000F

楼主:
估计不比蓄电池便宜

网友AD:
周公你是学什么出生的,这么行

楼主:
学什么也不能吃一辈子。还是要学。

网友Z:
超级电容是个什么东东?
作者: 些许 ,2006-5-31 0:28:00 发表于:《电器元件论坛》 共有51人回复,1121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超级电容,又名黄金电容、法拉电容,作为电子新器件的宠儿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正以空前绝后的速度应用于各个电学领域,而这主要得益于其无与比拧的优越特性:
     1。自身单体容量高达百万微法以上(1000000UF=1F,目前单个体容量最大已出现1000F)
     2。就目前容量而言其目前应用主要在蓄电池和电容之间,但其上千万次的充放电率(理论值为无穷大)却让蓄电池望尘莫及!
     3。适应大电流放电,同容量下放电电流是蓄电池的5----8倍!
     4。体积小,同容量下体积仅有普通电容的几十分一到几百分一。(待续)

网友Z:
无法登录: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4 9:02:00
    转载:
 超级电容是近几年才批量生产的一种无源器件,介于电池与普通电容之间,具有电容的大电流快速充放电特性,同时也有电池的储能特性,并且重复使用寿命长,放电时利用移动导体间的电子(而不依靠化学反应)释放电流,从而为设备提供电源。

   超级电容的特性

一、超级电容器特性:
   a. 体积小,容量大,电容量比同体积电解电容容量大30~40倍;
   b. 充电速度快,10秒内达到额定容量的95%;
   c. 充放电能力强;
   d. 失效开路,过电压不击穿,安全可靠;
   e. 超长寿命,可长达40万小时以上;
   f. 充放电线路简单,无需充电电池那样的充电电路,真正免维护;
   g. 电压类型:2.7v---12.0v
   h. 容量范围:0.1F--1000F

二、超级电容与电池比较,有如下特性:
   a.超低串联等效电阻(LOW ESR),功率密度(Power Density)是锂离子电池的数十倍以上,适合大电流放电,(一枚4.7F电容能释放瞬间电流18A以上)。
   b. 超长寿命,充放电大于50万次,是Li-Ion电池的500倍,是Ni-MH和Ni-Cd电池的1000倍,如果对超级电容每天充放电20次,连续使用可达68年。
   c. 可以大电流充电,充放电时间短,对充电电路要求简单,无记忆效应。
   d. 免维护,可密封。
   e.温度范围宽-40℃~+70℃,一般电池是-20℃~60℃。

   由此看来,用超级电容储能来驱动电动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铅酸电池制约电动车发展的瓶颈,从某些方面说,比飞轮电池更胜一筹。

 飞哥0: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4 9:55:00
    只看性能数据真是好东西哈,还有其它数据资料么?比如材料性能等,最好能有存畜率、电压电流特性曲线等图片资料看看

 无法登录: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4 10:28:00
    超级电容器

产品简介: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具有超级储电能力,可提供强大的脉冲功率的物理二次电源。它是根据电化学双电层理论研制而成的,所以又称双电层电容器。
  其基本原理为:当向电极充电时,处于理想极化电极状态的电极表面电荷将吸引周围电解质溶液中的异性离子,使这些离子附于电极表面上形成双电荷层,构成双电层电容。由于两电荷层的距离非常小(一般0.5mm以下),再加之采用特殊电极结构,使电极表面积成万倍的增加,从而产生极大的电容量。
  超级电容器的问世实现了电容量由微法级向法拉级的飞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电容器的传统印象。目前,我公司超级电容器已形成系列产品,实现电容量0.5-1000F,工们电压12-400V,最大放电电流400-2000A。

性能特点:
1. 具有法拉级的超大电容量;
2. 比脉冲功率比蓄电池高近十倍;
3. 充放电循环寿命在十万次以上;
4. 能在-40oC-60oC的环境温度中正常使用;
5. 有超强的荷电保持能力,漏电源非常小。
6. 充电迅速,使用便捷;
7. 无污染,真正免维护。
应用说明:
  超级电容器作为大功率物理二次电源,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用途十分广泛。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蓄电池,应用在某些机电(电脉冲)设备上,可使其产生革命性进步。
1. 配合蓄电池应用于各种内燃发动机的电启动系统,如:汽车、坦克、铁路内燃机车等,能有效保护蓄电池,延长其寿命,减小其配备容量,特别是在低温和蓄电池亏电的情况下,确保可靠启动。
2. 用作高压开关设备的直流操作电源,铁路驼峰场道岔机后备电源,可使电源屏结构变得非常简单,成本降低,储能电源真正免维护。
3. 用作电动车辆起步,加速及制动能量的回收,提高加速度,有效保护蓄电池,延长蓄电池使用寿命,节能。
4. 代替蓄电池用于短距离移动工具(车辆),其优势是充电时间非常短。
5. 用于重要用户的不间断供电系统。
6. 用于风力及太阳能发电系统。
7. 应用电脉冲技术设备,如:点焊机、轨道电路光焊机、充磁机、X光机等。

产品范例

一、用于内燃机车柴油机的启动,提供启动瞬间强大的脉冲电流,其线路原理如下图:D选2000A、1000V,T选300A、1000V,R选0.25-0.35欧,启动时按下IQA,T导通,C在45S内被充满,在45S左右时QC闭合,柴油机启动(某些小功率机车不能满足45S条件时,可加装延时继电器),东风4型内燃机车装配4只96V、8.2F超级电容器,启动瞬间可提供2250A的电流,从而抑制了蓄电池的最大电流不超过1000A(蓄电池单独启动时,需输出2100A电流),同时使启动时间缩短2秒钟左右。

图2、图3为加装超级电容前后,蓄电池及超级电容启动电流曲线。其使用效果:
1、大大减小了启动电流对蓄电池的冲击,延长了蓄电池的寿命。
2、减少了因电池亏电而造成的机破、临修,特别是冬季理加明显。
3、可根据工况随意停、启机,减少柴油机空转及启动时的燃油消耗,降低了机械磨损,节约材料费用(调车工况下的节油,一年内可收回加改投资)。
4、减少空气污染,保护环境,减轻职工劳动强度,改善乘务员操作。

二、用于变配电站直流系统及开关永磁机构操作电源。
  在变配电站直流屏柜中的应用原理如图4、图5,所用超级电容为280V、0.85F,虚框内为加入部分,图4应用特点:
1 、结构简单、成本低、无维修,在停电后可保证近千次的分闸,保证作用绝对可靠。
2 、停电情况下,两只电容器能实现十余次的合闸,可实现双路供电的自动备投。在进行设备例行实验合闸时,不需回调电压。
3 、两只超级电容同时工作,互为热备,从而保证一只有问题时,不影响另一只的正常工作。还可以在系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检查发现问题电容并更换,保证工作百分之百可靠。
4 、新设计制造的直流屏,还可以减小电源变压器的容量至5KVA左右,在VD5支路串一电感,从而降低成本。

应用实例:http://www.hseic.com/pop/b1.htm

  图5的应用是与蓄电池组组成复合电源,合闸电流不再冲击蓄电池,延长其寿命,还可选择非高倍率一类的蓄电池,降低电源成本,这种复合电源具有双电源特点,可靠性高。
  用于高压开关永磁操动机构的操动电源可装于开关总体中,解决大功率问题,其规格体积可随开关而定。

三、超级电容在新一代电动车中,用于解决起步,加速及制动能量的回收,起到保护电池,提高整车性能的作用,图6为交流变频牵引的电动车电气原理图。

四、超级电容器用在化纤、化工、电力、制药、石油等重要用户的不间断电源。做为逆变器或变频器的直流储能元件,有蓄电池或电解电容器无可比拟的优势。尤其在中、高时,避免了由数十节甚至上百节蓄电池串联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电解电容相比,超大的电容量可代替由上百只电解电容器组成的电容器组。不但便于维护,而且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

应用实例:http://www.nibc.com.cn/zgsyd/alt/index_01.htm

网友AE:
请问:
   如果要手工制作电容器,原理与差分电容一样的电容器。该怎么制作

楼主:
差分电容?

网友Z:
请问 菲比寻常:
您需要何种电容器?
要手工制作电容器 吗?
请您说详细些

网友AF(2006-12-04):
请问周公,能否列出电容值在0.2PF至4.7UF所有容值的列表??急须,行与不行只求一答

楼主:
陈海林:帮你搜了一下,请见 http://www.cnfix.com/show.asp?id=1509

网友AD:
周工的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AF:
能否提供电容从0PF到0.1F之间的各种容值(最好是列成表格)THANK YOU

网友AG:
讲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AH(2007-03-23):
  我刚投资了一家魄具规模的金属化薄膜电容制造厂,想请您这样的专业人士加盟,主机设备均为进口,目前急需懂设备,重流程,有人脉的专业人士的合作.QQ563854550

网友AI:
我专业制造电容器设备(如点编机),可惜只能自用不外销.

网友AI:
请问魄具规模的金属化薄膜电容制造厂,日产多少?

网友AJ:
电源为30KVA的发电机,负载为四台空调;两台稳压电源和UPS,其后段有计算机类负载,要在进电源的火线和零线上分别串一个4.7μF,100A/250V的电容是为什么?进口鬼子的东东是这样连接的!鬼子聪明还是笨!?

楼主:
估计是电源校正电路

网友AK:
串一个4.7μF,100A/250V的电容?看不明白.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AL:
好,请问一下周公  湿敏电容的容量是多少?HS1101

楼主:
记得是几十个P,具体看资料。我的丢了。

网友AK:
HS1101湿敏电容典型值容量180P.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AJ:
风云再起,周公,都很牛啊!

网友AK:
在下岂敢和周公相提并论?手头正好有资料,替周公回答一下而已,有班门弄斧之嫌了.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AM:
收益费钱啊

楼主:
客气了,非常感谢你及时援手。帮助网友也是积德,善莫大焉。

网友AN(2007-04-30):
电容器中的损耗可用DF和Tanδ表示,
DF---TW表示方式    Tanδ---JP表示方式

请问:其中的TW和JP是什么意思,表示的是什么?
谢谢!

网友AK:
TO  CD293:
TW为"台湾"的缩写,JP为"日本"的缩写.

网友AO(2009-12-04):
长见识啦!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P: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AQ(2010-02-13):
写的非常详细,收藏起来慢慢看

网友AR(2011-12-28):
不错!温控柜中的控制回路用的电容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AS:
学习了,排版有点乱哟,内容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