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仪表

楼主(2004-03-02):
请问在智能仪表上面是不是一定要用三端稳压管?

网友A:
‘三端稳压管’不明确

楼主:
就是TL431。LM78L05和LM78L09

网友B:
TL431一般作开关电源的电压检测控制之用,不一定每个电源都必须用到,而7805,7809,7812等作直流稳压之用,大多的普通开关电源是需要用到的,除非某些特殊和新兴的电源设计不用

网友C:
是啊,对L431,我也不了解,数字电压表中有用,不知作用是什么?

网友D:
TL431是一个2.5V的基准电压源,在测试仪器当中被用做参考基准。在精度要求教高的情况下经常使用。数字表,开关电源等处经常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