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静压?

楼主(2004-03-02):
管路中何为静压? 压力接头后的静压指什么??谢谢!!

网友A:
从泵到执行元件,中间不要油箱。就是直接把泵和元件接在一起

网友B:
管道中的压力就叫静压(绝对压力+一个大气压)。

网友C(2004-04-23):
当流量为零时,所测得的压力,就是静压。

网友D:
“绝对压力+一个大气压”? 为什么要加一个大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