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教ABB ACS600

楼主(2004-03-02):
我是一个刚接触变频器的。我厂正刚有一台新的ABB ACS600的变频机的。到今天还没有开始装的。我看了一下他们发的接线图的,有点搞不懂的。为什么这个机子要用一台变压器中的三角与星形同时供电的。这种接法,是否一定要对应接的。因为电源输入有六个接点的。 1V1 1U1 1W1 各2V1 2U1 2W1的。

网友A:
你所说的一定是12脉波的变频器,型号是不是ACS-627----这样的?那就对了,注意变频器的二路输出是有相位差的,将其一路接到1V1,1U1,1W1;另一路接2*1就对了。两路电源都要接,一定要从同一台变压器来,而且两路电源一定要有相位差。别的,其用法和普通ACS600变频器没有不同。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联系。

网友B(2007-12-20):
acs800怎样接线

网友C:
acs800怎样接线?
看说明书啊,不要这么懒么

网友D(2008-01-24):
根据需要,查阅说明书,这是最直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