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4-03-02):
触摸屏如何与单片机通信?(单片机做主机),通信格式如何?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hitch 触摸屏。利用它的巨集指令能够和第三方设备(利用串口)通讯。协议自定义。

网友B:
您的问题我公司已经有成功案例可以供您参考.如需所取详细资料请联系以下方式:021-62475320(吕)

网友C:
不知道您对modbus协议孰不熟,如果可以把单片机的通讯做成modbus的,那么和触摸屏通讯就很简单了,很多触摸屏都支持modbus. 我们昆仑通态的ntouch嵌入式人机界面产品就可以很好支持,你可以到我们网站详细了解:www.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