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干扰求助

楼主(2004-03-02):
使用高速计数器采集接近开关脉冲,当plc控制交流接触器(电机400瓦)动作时,则高速计数器脉冲数迅速增加,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A(2003-12-03):
说得不清楚,详细点

楼主:
高速计速器单脉冲输入,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从而计算机器生产速度,另外在同一plc需要控制两个电机轴运动,当plc控制电机转动时,发现输入的脉冲增加,例如:本来机器在稳定工作,也就是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是不变的,可如果以控制电机运动,显示的速度就没来由的增加

楼主:
各位高手,您到是说话呀

网友B:
s7-200是垃圾,你用三菱的就没问题,西门子的你假如用到其与变频器通信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个柜子时,那就麻烦了,你还要头痛呢!!!!!!!其技术部也解释不出头脑来。。。。。

网友C:
将计数脉冲电缆加屏蔽,且离开接触器远点。

网友D:
处理问题措施如下: 1 在接近开关远端对地接一个小电容,旁路高频信号,电容值从几十PF到0.01UF,要在现场试验后确定合适只,也可接入RC网络陷波。 2 中间加一级光隔离器,光隔离器接在PLC高速计数通道和接近开关之间。 3 接近开关信号线与动力负载线分开走线,并对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两端接地。

网友E:
建议如下: 1、在高速计数输入的点设置输入滤波器。 2、因为你的“可如果以控制电机运动,显示的速度就没来由的增加”说的不明确,故无法确定脉冲信号如何产生,望加以详细说明。

楼主:
谢谢各位, 设备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并且客户接地不良,我布线时,动力线和信号线是分开走线的,且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可是屏蔽线没有接地,因为我把屏蔽线接地,干扰信号更大,系统工作原理如下:采集机器运行速度,当速度超过某值时,根据用户的指定,控制电机转动特定圈数。并且plc和交流接触器不在同一电柜中,距离大概有3米远。 请问chp351577:何为接近开关远端?

楼主:
西门子的技术支持,都是垃圾而且还是牛*的垃圾,一和他们说到干扰问题他娘的就说“emc问题是在电话中解决不了的,你自己翻翻手册看你违反了多少项?只有到现场才可以解决。“客户怯生生问:“我买你的商品,你应该给我解决吧?到现场如何?“西门子趾高气扬:“可以,最低消费某某千元,每小时某某千元....“潜台词:”就凭你们那小破公司能请的起大爷我”靠!问过西门子,还从来没有一个问题是他们给解决的,或者打电话问他某某英文如何说,他们是应该知道的,那个厂如果把这帮白痴高价请到厂里供起可真是白痴,凭他们的本事,不只要几千个小时才能解决,以上纯属个人说梦话胡言乱语

网友F:
编码器的脉冲数选600以下的,和编码器的质量也有关系。可选比如P+F的试试。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371-3553075(6) 传真:0371-3553077

网友G:
是否可以考虑采用编码器来测速呢? 采用AB相方式,这种方法抗干拢能力很强。

楼主:
采用旋转编码器肯定可以,不过成本增加了很多呀,并且安装不方便

网友H:
接近开关的工作电源与所用的PLC输入点的电源一定是同一电源,同组的PLC其它输入点的工作回路是否与电机的工作回路隔离了

网友I:
本人急需Q系列PLC QD70P8及PWS-3260DTN人机及相关资料;若有意请您在网上写下您的联系方法,我自会联系您。    注:请您不要见怪本人没写下联系电话,是怕麻烦!    本公司地址:东莞长安创力电子

楼主:
接近开关是24v三线制的,由plc自带的直流电源供电,plc使用220v交流电源,plc输入电源加有滤波器

网友J:
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K:
zmags: 要说21*系列是垃圾我承认,22*系列你用过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也相信你是一个逻辑控制高手,但我想你你肯定不知道什么是间接 寻址,什么是指针,并且我相信你肯定没做过通讯,而且我还相信你只会用日系产品 回到正题,这种现象应是干扰影响,事实上我用过N个这种类型的东西,都采用编码器,程序中注意HSC的复位逻辑,排除这方面的影响

楼主:
恕本人无知,hsc的复位逻辑和我的脉冲计速干扰有什么关系?请指教

网友K:
你用来求速度,必定是在一个指定的时间片内计算你的编码器的脉冲数, 除了初始的HSC复位和用指定的时间复位之外,程序中应该没有别的逻辑 来复位HSC,当然,这和干扰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先要确定逻辑与你求得的速度变化无关,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确定是干扰,可以靠加滤波器 如果你用的普通接近开关,1:要确保你的开关质量,我上过这种当; 2:要确保你的传感距离和感应头对感应点的面积,我的用户就曾经用方形传感器去感应圆孔,结果造成误感应当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L:
请教各位:为什么非得在一定的时间内测量脉冲数呢? 为何不试试取一定的脉冲,再看利用的时间? 是不是精确点呢?

楼主:
HNzhang说的要一定道理,我计算速度方法和你说得差不多,不过很少复位,基本上可以认为根本就不复位,时间片(1s)采集,计算本次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和上次的差值,保存到脉冲表格中,然后计算平均值(6s). shuang yan,那样也可以,如果输入脉冲频率很低可以

网友K:
autodragon: 1:你这种方法没考虑HSC溢出的问题,你不复位也就是最大2147483647因此是有隐性错误的 2:你的这种方法我个人认为太麻烦,用我的方法只有几个语句而已 3:干扰的东西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好说

网友L:
小弟想请教一下高速计数和低速计数之间的界限是多少? 600转/min应该算是低速吧,用普通的输入口计数,硬件中断编程,不用hsc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1。看你的接近开关的动作时间,确保质量 2 ,在输出端加小电容 3 ,在接触器线两端加电阻电容滤波 4。系统接地处理,不行可把用户地线不用,把零线和本柜地线接在一起, 5 最后考虑软件。

网友M:
根据我的经验应将屏蔽线单端接地,以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

楼主:
HNzhang: 我的程序中其实也有复位,我把计数器的上限设为+2147483000了,按照你说的方法,你的程序应该是每个时间片都要复位hsc一次,我其实是不知道hsc在复位时是否会停止计数,所以没敢采用,如果在速度采集中不采用脉冲表格的方式,如果采样周期长了,所得速度实时性不强,采样周期短了,误差又太大了,不知你的采样周期是如何确定的,有没有介绍速度采集的书籍或论文? shuangyan:不知道你的具体运算方法如何,10hz肯定算低频率,但是你的速度精度应该和plc的循环周期相关,也许吧,请其他大侠指教

网友K:
HSC复位时又从0开始计数,你如果用接近开关检测几个点就会有你所描述 的问题,用ENCODER就不会有,前者用秒的时间片,后者用MS级的时间片 ,你不须考虑敢不敢,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HNzhang:你说的都很有道理,用encoder肯定行,但成本也增加了很多,我现在这个行业是微利行业,利润不高,所以我一直想做出一个成熟的测速逻辑,像现在我又遇到一个测量转速的,最高频率5hz,最低一分钟都没有一个脉冲,没办法也的做呀,我都很相加encoder,可成本不允许,我准备通过采集脉冲间隔来计算,准确度要求挺高的

网友K:
帮不上手喽!!!!

网友N(2004-02-24):
把电机线改到其他变压器即可

网友O:
求助,使用PG-702手操器为何读不出语名表,经检查通信线路完好。

网友P: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用SMB34给一个时间片,再看看时间片里有多少脉冲,时间间隔为应大于程序扫描时间,最少还要能有10个脉冲,你自己算算就可以了嘛,注意的是HSC的复位。没问题的

网友Q(2004-04-04):
大家好,我是搞电气修理的,那位朋友有西门子S5_110的技术资料,请和我联系,我的QQ49081972,email-dlf_007@163.com.和大家互相学习,谢谢

网友R(2004-06-22):
说SIEMENS不好是不对的,我们做工程的人应该再提高一点自己的水平。具我的经验,这是电场干扰,你必须把检测部分(包括齿轮、接近开关等)全部屏蔽起来,并且接地。电源加滤波。

网友S:
你这不是用高速计数器嘛,就是一个计数器而已,接近开关跟本不可以产生高没冲,可以滤波

网友T:
你的方案本来就是不对的,接近开关是不能用来做高速计数的,因它的信号本来就会有很多锯齿波的。